如图什么方法铸造可以铸造出来啊,材料时铸铁或球墨

楼主(2013-06-18):
这个图用什么方法铸造可以铸造出来啊,材料时铸铁或球墨铸铁,据我所知,这俩种材料的临界铸造厚度最后为60mm,而这个铸件的最小厚度就为100mm

网友:
这个不是很清楚,不过建议你在网上多找几家大的铸造厂和他们技术人员多沟通,问题应该可以解决的!

网友A:
最厚60毫米?????那铸件还怎么做?

网友:
顺便问下,一个直径500左右的U型圆弧的弯轨,可有法铸造?球磨铸铁,截面大概是40*20的。找了家试做,都失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厚60毫米?????那铸件还怎么做?

您好,您说的什么意思,铸造手册都在写:铸件厚度超过一定厚度(临界厚度)时,铸件的力学性能不安比例的随着铸件厚度的增加而增加,而我查的资料,这个临界厚度,球墨铸铁是60mm。您遇到的问题是不是都比这厚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您说的什么意思,铸造手册都在写:铸件厚度超过一定厚度(临界厚度)时,铸件的力学性能不安比例的 ...

厚度超过60毫米的铸件到处都是,看使用时候的工况,通过计算满足使用条件就可以了,常见的有大直径飞轮,大直径齿轮,很多位置都超过了60毫米,按这个帖子的图纸在满足这个工件的使用工况的条件下可以在四个外平面上设计一定的减型槽,第一满足厚度不超过60毫米,第二也减少制造成本。另手册上说的是超过60毫米厚后铸件强度和铸件的厚度增加关系有变,并不是说超过60毫米就不可以用或者不可以铸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厚度超过60毫米的铸件到处都是,看使用时候的工况,通过计算满足使用条件就可以了,常见的有大直径飞轮, ...

谢谢您的解答,您说一般大型的铸件箱体,的厚度一般为多少啊

网友(点评):
箱体一般都比较薄,受力部位一般都采用加强筋,我们厂有一个2米见方,高度500毫米的箱体,薄的地方只有15毫米左右,受力部位25毫米左右,加强筋厚度25毫米左右.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解答,您说一般大型的铸件箱体,的厚度一般为多少啊

您好,谢谢您的回答

网友(2013-07-30):
那么大,应该是做木模,沙铸,不过,没做过球墨铸铁,

网友:
这个很简单吧  上箱做 分个型 泥芯用  玻璃沙充CO2或者树脂砂 。

网友(2014-04-24):
大的铸件随壁厚增加,硬度降低,抗拉强度也降低。我做过大的铸件30~40吨,壁厚200~300多的是,铸铁的用树脂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