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这的加工中心用数控合金铣刀粒那么费?

楼主(2013-06-18):
为什么我们这的加工中心用数控合金铣刀粒那么费。

现在平均加工一个工件380*300*40.粗加工需要10个刀片。。那么多。加工深度应该在15mm左右的量吧。
加工量为360*280*15的量需要如此之多的刀片。听说人家一个刀片干几百几千个工件。为什么我们连一个工件都干不出来。这是为什么。刀片为:APMT160408 林妮娜刀片。用的是通用刀。

求各位大侠指点指点。谈谈经验。加工不锈钢材质用什么刀片。什么型号的。材质是什么?哪个厂的?
快扛不住了。如此之高。单天刀具成本竟然达到230元。还没算别的成本。。

网友:
不锈钢的材料比较难加工,
像这么大的工件参数合理的话也要两个刀片,10个刀片有点多了。
(听说人家一个刀片干几百几千个工件)那是不可能地。

网友(点评):
2个刀片。如果只是两个刀片。我还可以接受。但是他们竟然给我用了10个刀片。我都快气死了。要是这样下去企业肯定做不下去。所以我想咨询一下小企业用什么刀片合适?那个品牌的会好买点。好用点

网友A:
要不再把切削参数和材料的特性(比如硬度)贴出来  这样大家才好帮你  你提供的信息越详细越好   费刀的原因可能不只刀具选型不对

网友(点评):
恩。好的。2点以后上班后我去搜集参数相关信息

网友:
问题是人家切什么的。要是切铝合金和不锈钢比根本就没可比性。另外加工余量15mm,难不成是一刀切?这样用AP16的刀片当然会很费了。一般推荐切深是刀片理论深度的1/3,最好不要超1/2。满刀切肯定受不了。

网友B:
楼主你好,我是销售日本住友刀具的,我这边可以为你供应APMT1604不锈钢用刀片.王生:13712145729 QQ:1051859349

网友:
你的先型是个错误。还有怀疑你的刀片是冒牌货。上转刀具图片一目了然

网友(点评):
现在假货泛滥,自己一定要学会辨别真伪

网友:
根据楼主描述也该是铣刀盘做面铣加工吧,这个和车刀是没有可比性的。刀盘一次性就装好几片甚至十几片,它的金属去除量也是车削没法比拟的,所以要客观的来看待。只能铣刀片同类来相比才有可比性。

网友:
先确认下你的刀盘一次装几个刀片。然后不锈钢开粗的铣刀片干几百几千?你那个300*300左右的面一个刀尖能干个一两百件已经相当好了。你以为切豆腐啊?

网友(点评):
我想在所用的刀具相当的费。请问您那里有什么渠道可以购到好的刀片吗?发私信哦!~谢谢啦

网友:
你给切的是哪个牌号不锈钢,转速F  每刀切深,还有AP是多少,参考参考

网友:
型腔开粗建议用快进给的面铣刀,效率高。如需清角再换个清角的刀加工一下。有需要可以和我联系,电话18961166106

网友:
可以加我qq2239012654

网友:
没有参数无法判断,不锈钢铣削本身很难,我最近做的一个单子Sandvik的一个刀尖只能做2个零件刀盘160,10个刀头的,不锈钢316,你这个工件尺寸上比我做的小大概2/3,粗算做个面也只能做6个平面,当然这个是估算,而且只是山特的刀来算,你这个拉米娜号称是瑞士的,但也属于中低端的产品,有兴趣细聊qq249474986,18721990664

网友(2016-08-03):
你好,现在还有刀片问题未解决吗?我们刀片很好,免费试用,特别不锈钢的专用刀片,非常不错。我号码18873310811。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不再把切削参数和材料的特性(比如硬度)贴出来  这样大家才好帮你  你提供的信息越详细越好   费刀的原 ...

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我是销售日本住友刀具的,我这边可以为你供应APMT1604不锈钢用刀片.王生:13712145729 QQ:105185934 ...

代理吗

网友(2016-10-05):
不锈钢 有他的特性  不叫粘刀 ,建议使用RPMT1204圆刀片  还有就是 低转速 大进给 ,大吃刀,用apmt1604的清根就可以 ,冷却要好点,我们这边用的都是肯纳的刀片还可以 ,咋说呢  刀片没必要用那些 国产的都可以 主要还是 加工参数!我干了5年的 大型龙门铣,经常加工的是 飞机上的滑轮架,都是钛合金 TC4 TC18  TC21的材料,飞平面都是用国产的刀片,开粗开始用的是国外的刀片(买不到),现在我们跟刀具厂合作开发一款钛合金刀片 效果能达到他的80%以上,但是价格便宜很多,而且不能外卖,只有我们自己用,依然买不到!
有什么问题加我微信 171   8042   1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