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数控车床980TD系统卡盘问题

楼主(2013-06-18):
请教一下各位大师,广数控车床980TD系统卡盘问题,我一台数控车床,液压卡盘的,980TD系统,这个床子,操作师傅以前学的是别的系统,能操作,就是只能用卡盘夹东西,才能加工,我有一个工件,需要撑内孔,车轴承位,再调头,车另一头的,操机师傅说他不知道程序如何写,让卡盘来撑紧,再加工,我也不懂这个东西,所以在这里请教各位大师,能否出出主意,我在想,是不是把液压卡盘的油管反过来就行了,不知道行不行…………有没有通过程序来控制的方法,感谢,感谢!!!!

网友:
广数的不知道,发那科的改下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
镗卡爪背面,卡盘能夹当然也能松。只是卡爪松的时候也就成了撑,也是有夹紧里的

网友:
这算啥师傅,顶多一个做了半年冒充师傅的操作员。

换人把

网友:
卡盘是M11,M12;顶尖是M10,M11,不知道是不是你想要的,但这个一般只有在自动上下料的时候才会用的,人工上下料可以踩踏板,或者操作面板上有卡盘的按键,不知道理解错了楼主的意思没。

网友:
好一点的床子有专用换向阀,输入相应控制代码即可将夹紧/放送调换;一般的机床只能倒油管。

网友:
我的也是液压卡盘。是FANUC系统的。在MDI方式下启用M88或 M89指令,使卡盘实现内卡或外撑。因为卡盘在松开的状态下循环启动机床会报警。所以你要改变加紧方式

网友(点评):
如果是液压卡盘的话机床会有脚踏板的,踩一下卡盘就会加紧或松开

楼主:
这个床子是脚踩就夹紧的,现在要改成撑紧,所以,程序里是这样,卡盘没有夹紧,车床不工作的,所以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就没办法加工!

网友(点评):
既然脚踩的可以用,那就与机床无关,夹紧用正爪,撑紧就用反爪啊,还是用脚踩;广数系统的卡盘夹紧松开代码是M12.M13,可以互换用,连这个小问题都搞不定,什么水平啊!

网友:
我以前做过一台04年出厂的数车,fanuc 0i的系统,面板上有个拨上拨下的开关,拨上去时,踩踏板卡盘夹紧;拨下来,踩踏板卡盘张开。一个开关控制夹还是撑。

网友A:
这个需要改参数来解决卡盘锁紧状态,对你这样的人,简单将电磁阀两个接线接头对调 或是油管对调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需要改参数来解决卡盘锁紧状态,对你这样的人,简单将电磁阀两个接线接头对调 或是油管对调就OK

非常感谢,操机师傅也是这样说,他说要改系统里的参数,可是不会改,我们还是用了最原始的方法,把液压卡盘的油管对调了一下,就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非常感谢您的回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操机师傅也是这样说,他说要改系统里的参数,可是不会改,我们还是用了最原始的方法,把液压卡 ...

您客气了 ,改参数多看看操作说明书,可以帮你解决很多小问题

网友:
参数有控制  改参数

网友:
这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你可以换油管,也可以换电磁阀的位置,也可以换信号线,如果懒的去换,可以设置里面,设置内夹,外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