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有用ANSYS做热分析的社友吗?

楼主(2013-06-18):
有用ANSYS做热分析的社友吗?大家可以交流交流,感觉市面上的书大部分都是针对结构、静力、动力的分析,热分析讲的都不是怎么全,几个实例就打发了。

网友A:
我就玩这个,也外接大型公司的设计分析,你有什么问题?详细说出来,我告诉你怎么玩?

 你说一下你基础学到什么程度了?  传热学理论是否精通?

用有限元做热分析,一般是做局部精解,而不是泛泛计算,做泛泛计算,没有必要用有限元,

比如一个大平板,就没有必要有限元,比如对一个高压容器内进行定量激冷,我也不用有限元,没有必要,手工计算与有限元的误差都不超过3%,显然没有必要,

有限元,主要用在边角位置,比如一个大箱子,边上风速很高,散热呈现非线性分别,这个就可以用,

详细谈你要计算什么?你在什么单位?要多高精度的,我就可以告诉你是否有必要用有限元,有时完全没有必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就玩这个,也外接大型公司的设计分析,你有什么问题?详细说出来,我告诉你怎么玩?

 你说一下你基础学 ...

俺想做大电机的通风散热计算,应该用得到有限元吧?如果是的话,大侠是否有书推荐?
这部分知识很欠缺,不知道是否有必要从头学CFD?

网友C:
       热分析主要看你的对象。如果多场耦合的,比如电池化学的,用comsol或者abaqus。对于结构件传热分析,可以用ansys仿真计算。如果说就是电子器件的散热分析,用icepak或者flotherm,主要是对风道进行设计和分析。计算流体动力学,是基础理论,热分析只是其中一个方向.看你的要求,用icepak就足够了,icepak用的fluent的求解器,精度很高,对计算要求比较高。
    散热分析用的不是有限元,是有限体积法。求解精度主要是取决于你模型建立的是否合理。

网友(点评):
现在老师主要让做的是热分析,他希望用ANSYS分析,以后会做热—磁耦合。现在感觉要做的很多,毕业前做不完呢,呵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俺想做大电机的通风散热计算,应该用得到有限元吧?如果是的话,大侠是否有书推荐?
这部分知识很欠缺, ...

电机的通风散热计算,看哪部分了,也不是全部用有限元,

电机分稳态与非稳态,非稳态计算,要有限元,

我学习这些对象,都是从传热学开始的,因为那时有限元计算不普及,都是手拉网格,当然计算比较粗,后来是有限元了,

建议你也是先学习传热学,米国就有教材,你在米国肯定很容易找到这些书籍,传热学好了,概念非常清楚,要算哪里,内心有谱,再针对性有限元计算就可以了,我就是这么玩的,我没有学过完整的这种一本就可以都概括的教材,也还没有找到一本可以完全看一遍就通了的书,好像没有,

大虾好像以后想往工程经理这个方向发展,学这个东西意义就不大了,哈哈,学这个,一般是为了给大公司做专项的,因为他们自己不计算这个,都是外包的,米国也这样,我知道这个,都是包给小的技术公司替他们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玩这个,也外接大型公司的设计分析,你有什么问题?详细说出来,我告诉你怎么玩?

你说一下你基础学 ...

谢谢998老师的回复,我现在是学生,原来学的是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本科期间没怎么好好学,老师也讲得很宽泛,什么都讲,铸、锻、焊都有,毕业设计做的是模具设计方面的。总之,大学是混过来的,现在感觉不能再混了,这个年龄应该好好学些东西了。关于ANSYS,本科都没怎么接触过,只会用UG。上研期间,导师让我做ansys关于散热器的热分析,以后还会做热—磁耦合分析吧,身边也没有高人,都是自己在摸索,在社区看好多都是做结构方面的,大部分资料也是这方面的,所以不知从哪学起。现在做的是和南南铝合作的一个项目,不知老师知道不,在南宁。我的基础算是很烂吧,传热学没学过,先说这些吧,请老师指点,开始应该干点什么?从最基础的抓起。希望以后遇到问题能在此多向您请教,看了你好多帖子,很NB。一步一步跟随前辈的脚印,要么跟前辈一样NB,要么比前辈更NB,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998老师的回复,我现在是学生,原来学的是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本科期间没怎么好好学,老师也讲得很宽 ...

玩铝业相关的热项目,你先学习‘热工’、‘传热’,再学习有限元,

有传热学基础了,脑袋里自然有一个‘粗略模型’,比如一个柱体,一个方箱体,放在某一个环境里,哪里热?哪里凉?你自然有一个粗模型,就是人家让你在黑板上画一个温度梯度图,可以随手画出来,到这个时候,再玩有限元,就是精确结果,

你现在玩有限元,得人家告诉你怎么设置模型,怎么划分网格?结果哪里是对的?哪来是错的?因为你自己不能判断你的结果是否正确,这就不能玩,你现在硬玩,自己相当于一个人家操纵的木偶,没有自身判断力,

国内一些设计单位,现在实际也没有这个计算能力,也都是外包计算,也不奇怪,

你按我说的这个过程,先学一年基础知识,明年这个时候,你就有概念了,就会玩了,即使不全会,也可以交流技术,人家可以指导你,现在没法具体指导,强行告诉你怎么玩,也没有概念,相当于替人家画图,学不到技术,还不如干其它东西,

国内现在好多项目,年轻人强行玩一个东西,最终什么都没有学到,浪费了青春,

网友(点评):
998老师说的很对,要玩就得玩精点,不能什么都抓,结果啥都抓不到。在图书馆借了传热学的书,自己先慢慢看,不会的在向老师请教,说实话我们导师也挺牛的,就是比较忙,和我们交流的很少,凡事都得靠自己。

网友(点评):
还有就是暑假老师安排了我们去某公司实习,可是和我们专业一点关系都没有,纯粹挣钱,不想去。我想两个月能去什么地方锻炼下,真正能接触实际应用的这些东西,哪怕一分钱不给,只要能学到知识就行,老师能否说说…

网友(点评):
在学校感觉,特别是工科的学生,社会给予他们的机会很少,我们好多学长,上了几年,专业性的东西什么都没学到,出去找工作都是销售,这样制造业怎么能兴起 。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玩铝业相关的热项目,你先学习‘热工’、‘传热’,再学习有限元,

有传热学基础了,脑袋里自然有一个 ...

          又看到了大侠指导年青人读书了,我也过来再请教大侠一个问题,大侠说一下液压,前几天也请假过大侠。大侠说了分析热先开始学习热学,传热这些基础课,我学习液压用从流体力学开始学习吗?大侠不学习这些能学习阀开关过程流量压力的变化吗。这个性能曲线一般都是样本里面就有了,这些都是通过实验的验证出来的,大侠学习液压学习了基本的阀类,比例阀也学习一部分,大侠下一步学习该去哪里呢,是控制了吗?谢谢大侠。

网友(点评):
大侠给予我们的帮助很多,身边缺少这样的大侠,呵呵

网友(点评):
学液压,一定要先学习流体力学,绝对不能绕过去,学习了流体力学,你才能知道阀的开关特性,阀口曲线,你要先玩一般液压系统,玩熟练了,再玩比例系统,最后玩伺服,这是一个过程,最终才能玩大型系统,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回复,我知道了,开始学习流体力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机的通风散热计算,看哪部分了,也不是全部用有限元,

电机分稳态与非稳态,非稳态计算,要有限元, ...

电机瞬态的分析又涉及到电磁场那一块了,那部分也不好弄,好像有限元也不容易算准。
俺以前看公司的文献,都是只做稳态的分析,用等效风路的方法。最近刚参加了个FEA的会议,看大家讲得头头是道的,俺也有点热血沸腾,想把这一块好好学学。
做工程管理还要等机会,目前还停留在想法阶段,不是俺能完全控制的。要学什么,自己至少还能控制。

网友(点评):
有限元计算电磁场显然是不够的,计算电机,要一个‘瞬态合成模型’,包括电磁模型,传热模型,电磁转化热以后,合成到热模型,其实还是一种基础知识的跨界合成,道理是一样的,你完全可以都学通的,就是花时间

网友:
    998大侠真是博学且多深,对社友的指导真的是无微不至,完全不像国内工程师的习气。
  多么希望能以998大侠这样的前辈为师,其实工作也是爱好。
  998关于液压和热分析的指导,勾起了我很多回忆,也让我看到了前辈在这些领域内深入的快乐。液压的理论基础我还依稀记得如何计算压差,如何利用伯努利方程,如何选择雷诺数。
  现实总是让自己迷茫。在一个国企,貌似也没什么深入的技术,总是在不同的方向上蜻蜓点水般的混日子,没有一个专门的方向。很多时候都觉得企业都差不多,混饭吃而已,没法做能发挥自己特长的事,也没法选择自己做的事。我尽量保持积极心态对待自己的工作,但是过一段时间还是比较失落,感觉发发专利浅尝辄止的项目对我来讲总让自己不安。
  想问大侠一个问题:哪些企业能有自己真正的研发?我只知道华为有。

网友(点评):
大虾客气了,哈哈,国内其实没有什么研发,都是实用导向的,在国内把技术玩深了,大概只有自己玩,自己玩到一个深度,就有项目了,把项目作了,有体会,再往深玩,逐次递进,就玩深了,靠给人家打工,大概玩不深,

网友:
     大侠一语惊醒梦中人。。。。。。早晨看到您的回复,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困扰我很久的问题,自己不知道如何去发展自己。现在我终于算是看到了自己的一些方向。从当前项目到当前技术再到刨根问题,这是个很长的过程。
   能有998这样的大侠对社友的指导,感觉真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

网友(2019-03-29):
引用 网友C:
热分析主要看你的对象。如果多场耦合的,比如电池化学的,用comsol或者abaqus。对于结构件传热分析 ...

你好,你对结构件的热分析有研究吗?我们有个产品的热分析想外包,可以和我详谈。发邮件yao_hanon@126.com,留下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