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刨床刨圆自动进刀设计

楼主(2013-06-18):
工件长370毫米,外圆直径254毫米,在刨床工作台安装分度头一夹一顶旋转工件手动操作的
使用设备液压刨床B6100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改装刨床。。。。。。。。。。。。

网友:
我只是来学习学习的小菜鸟!

网友:
不用改床了,电机加变频器调速带分度头就行,多简单

网友(点评):
看10楼图片吧,把减速电机接到手轮的轴上就行,

网友:
我厂里有类似的改装,我上图给你看看,可是我不会上图!

楼主:
可以用手机照上传给我来自: Android客户端

楼主:
变频电机己考虑过滑枕抬刀问题来自: Android客户端

楼主:
分度头一直在用只用手动进刀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引用 楼主:
变频电机己考虑过滑枕抬刀问题

刨外圆弧面吧?怎么回有抬刀问题

楼主:
将工作现场效果图来自: Android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