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布尔运算求解模型的容积

楼主(2013-06-18):
通过布尔运算求解模型的容积
目前许多产品在设计时,需要求解它的容积。就好比冰箱门中需要塞进填充物,填充物该塞进去多少,就必须求解出冰箱门中间的那块容积。现如今如何求解一个零件或一个装配体的容积的问题,也一直困扰着大家,下面就针对Solidworks软件和大家分享一下经验。
1
Solidworks软件中,如何来求解一个零件的容积呢。
首先如果是一个封闭实体的话,也就是说他的中间是空的,如图2所示,可以直接通过布尔运算来求解。什么意思呢,就是画一个足够大的矩形实体如图3,该矩形在拉伸的时候要注意,不要勾选【合并结果】选项,然后使用布尔运算求解,也就是Solidworks中的【组合】命令。
2

3
如果不是上述一个封闭的轮廓,如图4所示,想求出该漏斗的容积是多少该如何求解。碰到这种零件的容积求解,就需要将开口的地方将其补上,如何进行补,可以用拉伸,只要将其封闭即可。
4
如果零件不是一个实体,是一个带有破面的曲面实体该如何进行求解,如果碰到这样的模型,那就需要用到曲面的一些知识了,首先要将破面补上,然后将曲面实体转换为零件实体,然后再使用上述方法进行求解。
5
如果需要求解容积的模型不是零件实体,也不是曲面实体。一个装配体的容积求解,如图6所示。碰到这种模型,也比较简单,在Solidworks软件中,可以将一个装配体【另存为】一个零件,然后如何求解一个零件容积的方法,我猜你们应该知道了吧。
6

网友:
二维软件算面积、三维软件算体积是非常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