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和探讨,位置随动系统 基于液压/气动/电动的控制方式分别是什么?

楼主(2013-06-18):
项目应用于:机械臂的模拟仿真。比如:大型机械人参照小型机械人的动作而运动。  大型挖掘机参照迷你挖掘机的动作运动。

类似与: 我做某个动作  机械人也跟我做同样的动作   手臂行程控制精确,速度稳定。

这种位置随动系统 基于液压/气动/电动的   比较合适的控制方式分别是什么?

网友:
气动最便宜,精度差,没法在一个位置‘不动’必须要动平衡维持,这个幅度还比较大,载荷达到一个水平,不能用气动了,

液压的负荷可以很大,也可以全液压伺服,不用电,但反应时间慢,‘环’的裕度要预留比电大很多才可以,裕度小了,系统有时就失灵了,这个我设计过,中等速度可以用,最大优点就是可以避免用电,特殊场合比较安全,

电的反应最好,但纯电有限制,一般是电液结合的,

你看一下米国那个机器驴,就体会出来了,那是世界最高水平的了,系统历经10多年的逐步优化,其执行机构是世界最高水平,没有谁能超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