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钨钢材料的刀具用什么材料的砂轮才能修

楼主(2013-06-18):
  我们模具房都是使用的普通砂轮,钨钢的材料根本没有办法修,砂轮都破没了,刀片也修不好。能不能把修钨钢的材料的砂轮正确的学名告诉我,谢谢。

网友A:
你知道碳化硅和氧化铝是啥颜色的砂轮嘛,你知道你们现在用的是啥材料的砂轮嘛,对于机加工来说氧化铝砂轮是磨高速钢,碳化硅砂轮是磨硬质合金的。

网友:
CBN   金刚石   绿色氧化硅  都可以,最好用前面两者

网友:
我只知道是绿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知道碳化硅和氧化铝是啥颜色的砂轮嘛,你知道你们现在用的是啥材料的砂轮嘛

就是对这方面的不懂 才问的 ,应该是那种普通的 绿色的 和白色的

网友(点评):
对,绿色磨钨钢白色磨锋钢

网友:
我们抛磨机用钨钢轮使用金刚石砂轮磨削的

网友B:
高速钢材料用CBN砂轮,钨钢等合金材料使用金刚石砂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高速钢材料用CBN砂轮,钨钢等合金材料使用金刚石砂轮。

嗯  是的。 如楼上所说。自己手动 修磨刀具的时候。 尽量用粒度粗一点的,  细的会磨不动。而且很快温度就会上来的,

金刚石 砂轮是 D打头的,  一般磨刀 用120井 的,我们就这么叫,     如D120,

希望能帮得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  是的。 如楼上所说。自己手动 修磨刀具的时候。 尽量用粒度粗一点的,  细的会磨不动。而且很快温度就 ...

谢谢 我已经申请购买金刚石砂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  是的。 如楼上所说。自己手动 修磨刀具的时候。 尽量用粒度粗一点的,  细的会磨不动。而且很快温度就 ...

D头的指天然金刚石,还有SD打头的,是合成金刚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