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设备,要用到液压,液压缸元件如何选择合理?

楼主(2013-06-18):
我最近做一个设备,要用到液压,要求两个缸同时快速的推出、到位后,快速收回。求教:我在选型液压缸元件时如何选择合理?
具体油缸、阀门、油泵选择时要注意哪些问题. (已计算油泵最大压力16MPA,16cm^2/rev)多谢!

网友A:
“两个缸同时快速的推出、到位后,快速收回”,牵涉到同步,必须解决了才能进行液压其它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缸同时快速的推出、到位后,快速收回”,牵涉到同步,必须解决了才能进行液压其它设计。

同步?前辈,能说的详细些吗?谢谢!

网友B:
两个液压缸严格的同步运动现在视乎还是做不了吧!两个液压缸如果同时同向举升或者同向水平布置,好像都是做同一个刚性连接绑定两个液压缸,强制同步,如果是两个液压缸面对面或者背对背布置,我见识较浅,还是没见过能做到同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液压缸严格的同步运动现在视乎还是做不了吧!两个液压缸如果同时同向举升或者同向水平布置,好像都是做 ...

我的设计是同向同时推出,同一个负载。两个液压缸是同型号的,如果用尽量做到两个缸推出、收回的速度一样,我该如何设计?

网友(点评):
两个油缸同时推一个负载?

网友C:
把油缸的内径、杆径告诉我,或者告诉我油缸在16MPA时的出力回力是多少?我帮你选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设计是同向同时推出,同一个负载。两个液压缸是同型号的,如果用尽量做到两个缸推出、收回的速度一样 ...

就像我上面说的,把两个液压缸固定在通一个板上,做一个刚性连接,负载很大的话,刚性连接要有足够的刚度和强度,液压缸与固定板连接的地方应该采用万向接头和活接头结构(如果位置精度要求较高,可能需要导向机构),一则减少约束,再者补偿由于制造和装配造成的误差,防止液压缸运行过程中损坏活塞杆,然后阀和调节阀调的流量调节的基本一致,可以保证同时推出,同时收回!液压的结构我没设计过,我设计的基本都是气动结构,相同的结构也是设计过气缸的结构,我这见识比较浅,没法说太深,不知道有没有帮到你,如果没帮到你,也敬请见谅!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的设计是同向同时推出,同一个负载。两个液压缸是同型号的,如果用尽量做到两个缸推出、收回的速度一样 ...

是的,推同一个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油缸的内径、杆径告诉我,或者告诉我油缸在16MPA时的出力回力是多少?我帮你选一下

缸内径60、杆径25.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像我上面说的,把两个液压缸固定在通一个板上,做一个刚性连接,负载很大的话,刚性连接要有足够的刚度 ...

我是这样考虑的:两个缸采用统一型号的,采用两个同型号的流量阀,流量阀与油缸连接的油管采用相同规格、长度。流量阀与油缸安装距离尽量的靠近。是不是就可以做到同步和快速?

楼主:
再次感谢各位热心的网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这样考虑的:两个缸采用统一型号的,采用两个同型号的流量阀,流量阀与油缸连接的油管采用相同规格、 ...

即使是所有部件完全采用同一型号的,两个液压缸做到严格的同步也不太可能,毕竟油路、流量阀和液压缸的响应时间存在个体差异!这个差异估计是毫秒级的,即使时间和精度上,你的结构能够允许,但是这种差异对液压缸是有破坏风险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缸内径60、杆径25.多谢!

告诉你用的阀的型号就可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告诉你用的阀的型号就可以了吧?

我现在就是想知道在阀的类型上如何选择、配置,能够让两个缸尽量做到同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即使是所有部件完全采用同一型号的,两个液压缸做到严格的同步也不太可能,毕竟油路、流量阀和液压缸的响 ...

毫秒级的    如果可以做到, 那可以接受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就是想知道在阀的类型上如何选择、配置,能够让两个缸尽量做到同步啊

在多长的距离误差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多长的距离误差多少?

误差0.5mm内都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误差0.5mm内都行的

多长的距离?

网友:
同步的话可以试试桥式回路

网友:
可以用同步马达/同步缸来解决同步,同步精度在1%~0.07%,我公司致力于同步解决方案,不知你预算怎么样。

网友:
如果采用同步阀不知道精度是否可以达到

网友:
如果安装位置允许,用一根油缸比较合适。还有在油缸行程比较小,两油缸安装中心距比较大,同步精度要求不高,建议硬连接加侧导轨

网友:
两个液压缸同步,且推一个负载,你可以参考铸轧机上液压剪的结构原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步?前辈,能说的详细些吗?谢谢!

加同步阀。

网友:
刚来的,想学习,没威望,没办法,请见谅

楼主(2013-08-09):
谢谢大家的建议,我最后采用了同步伐的方案。液压提供商承诺同步偏差在2%之内(总行程的2%)。
目前机器已开始下单加工、采购元器件,预计8月底出来,到时我在将机器运行情况向大家汇报。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
楼主油缸应该吨位不大,直接两个油缸,用刚性连接

网友:
如果楼主对同步要求比较高,可选用分配阀或同步马达,同步马达同步效果最好

楼主(2013-10-10):
感谢大家的建议。我最后采用了双同步伐就近油缸安装的方式来实现两油缸的同步。同步效果达到了预期的效果。见机器图片

网友:
要考虑油缸同步问题,精度要求高可以用分流器同步马达1-2%左右,要求不高的情况下用集流分流阀5%左右。。。还有泵的排量单位写错了,是cm^3=ml,小问题
如果精度要求很高,考虑用加位置反馈,伺服 或者比例系统 闭环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的建议。我最后采用了双同步伐就近油缸安装的方式来实现两油缸的同步。同步效果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

有图有真相,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