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电磁阀的材料,请教

楼主(2013-06-18):
去年冬天我们项目现场多处电磁阀、二位三通机械换向阀出现故障,当时分析是O型圈的问题、也有人分析是弹簧的问题不复位,现在想彻底了解一下这些阀门各个零部件的材质。请各位师傅帮忙讨论一下。

我看了一下大部分大部分的阀体为铝材、铜材但不知道具体是什么牌号;阀杆好像是不锈钢的,O型圈好像是丁晴橡胶的,但不知道硬度是多少、弹簧好像是不锈钢的。以上请各位讨论一下,希望大家能说出各个零部件的常用材质的牌号。如果能讨论一下配合是最好。

工作压力:0-0.8MPa,介质:空气,当时出现问题时的工作稳定-20摄氏度,工作频率:5min/次。

期望大家的参与,本人期待学习。

网友A:
应用是什么呢?
集尘设备电磁阀?大阀(球阀、蝶阀、闸阀)控制器开关?
阀门评估品质,一般分三个部份:线圈、密封、弹簧。得视设计、应用讨论其品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用是什么呢?
集尘设备电磁阀?大阀(球阀、蝶阀、闸阀)控制器开关?
阀门评估品质,一般分三个部份: ...

首先谢谢坛友的关注,本人先说明一下我用的电磁阀是控制直杆气缸,气缸来带动一个阀门开关,频率不高一般5min/次,二位三通机械换向阀是靠机械压下换向是给一个元件充气,频率也是5min/次,所以本人觉得这两个阀的工作频率都不是很高,弹簧出现疲劳的可能性不大(阀门工作不到3个月)。我一直认为是密封低温硬化的问题,但我不能求证也不能验证,我们当时的电磁阀阀体是铝的、阀杆是不锈钢的、O型圈是什么的不知道(可能是丁晴橡胶的),二位三通机械换向阀阀体是铜的也有铝的,阀杆也是不锈钢的,O型圈不知道是什么材质的,很想知道各个部件的材质具体是什么牌号,还有弹簧,这些材料在低温状态下会不会有大的变化。对于这些我不是太了解,希望经历过的人能把电磁阀的故障种类说出来,能分析出可能造成这些故障的原因让大家出来讨论,共同长见识。期待大家的讨论。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坛友的关注,本人先说明一下我用的电磁阀是控制直杆气缸,气缸来带动一个阀门开关,频率不高一般 ...

按照上面所提到的应用,故障可能有:
1. 线圈烧毁:电压、电流故障烧毁线圈;
2. 阀门漏气:密封破损、阀体内部有异物、低温条件下润滑油脂失效;
3. 阀门不复位:阀体内部有异物卡死、弹簧失效。

注意到该应用为低温-20℃,低温应用时需要注意润滑油脂。若润滑油脂低温失效,可能导致流动性差,摩擦力增大。严重时结冰,阀门堵塞。

Festo Tiger系列标准两位三通:参数标称   -5℃~40℃
SMC SYJ300系列标准两位三通:参数标称 -10℃~50℃(未冻结)
Airtac 3V200 系列标准两位三通:参数标称 -20℃~70℃

以上三款品牌的品质相信行内都有自己的判断,那么你相信哪家的参数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上面所提到的应用,故障可能有:
1. 线圈烧毁:电压、电流故障烧毁线圈;
2. 阀门漏气:密封破损、 ...

你所提到的低温下润滑脂失效是我没想到的,请问您是否能帮我回答我上面所提到的材料问题,谢谢

网友(点评):
材料(阀芯、阀体、密封)每家工厂因设计、成本原因,有较大差异。低温情况下NBR密封会硬化,推荐使用硅橡胶密封(-80℃~280℃)。

楼主:
没有人懂这个产品吗几天都没人帮忙解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