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搞了一张液压原理图,请我解释

楼主(2013-06-18):
朋友搞了一张液压原理图请我解释,奈何未搞过液压。特向社区社友请教,尤其插装阀部分。

网友:
看的不是太清楚! 液压原理图不是很难!插装阀都已经标准化了,对自己有信心兄弟

网友(点评):
得到的不是CAD图,是看不清。线条似乎有误。可否费心看看,给个QQ我发给你。

网友(点评):
我这里不让上QQ啊!

网友(点评):
理解。朋友在哪里?

网友:
就是一个控制马达旋转的系统,下面是一个单向阀和一个常开的电磁溢流阀(2YA),3YA是一个控制马达旋转和停止的电磁方向阀,图上不是有一个电磁阀动作表嘛,参照那个表,看下电磁阀得电或失电,看下系统要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刚弄懂单向阀和电磁溢流阀(2YA),控制马达的还没搞明白。插装阀不懂啊。 朋友在哪里高就?

网友:
当2YA通电,3YA不通电,此时系统建立压力,单向阀进油口处有一个导压通过电磁阀盖板的X口进入插装阀,会压住阀芯,此时相当于电磁阀断开,当3YA通电后,没有压力油压住阀芯,阀芯就会打开,而此时X口进来的压力油会通过电磁阀控制马达左侧的压力阀,此时马达开始旋转。

网友(点评):
好,谢谢朋友,朋友既是行家又是热心人。我要搞懂还要点时间。

网友(点评):
当2YA通电,其下插装阀不是接通了吗?接通了就给泵卸载了。---错在哪里?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这个地方没看清,2YA通电是给泵卸荷,如果开机时2YA是失电的,这样泵开机就有压力,对泵不好。

网友(点评):
谢谢!还请问:中间插装阀盖板的×和圈是什么意思?上方两个插装阀并联是什么意思? 哎,插装阀的资料没有,丢技术的脸面。

网友:
很简单的东西,可以QQ250078646

网友(点评):
谢谢!已加了。随时向朋友请教。

楼主:
谢谢以上三位朋友,尤其是123朋友,到今天下午,此原理图基本搞懂。方法是找到手册、阀件资料。还有上面朋友的帮助。下面开始泵阀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