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尘除尘装置,请教

楼主(2013-06-18):
请问有没有人使用过粉尘除尘装置的,粉尘(纤维状)含有润滑剂成分,通过布袋后,布袋通过气缸上下抖动,粉尘掉到螺旋上,螺旋再通过电动卸料阀卸出,但是料就是在卸料阀中经常堵塞,根本原因不太清楚,请问下各位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多谢。。。

网友:
你那的粉尘是什么?,会不会胶结,

网友:
含油多的粉尘,不能直接收尘外排,环保也不允许,要先烧,再收,烧也要遵守规程,温度不合适了,有二恶英一类东西,

你这个要分析工艺,才能确定用什么方式,

网友(点评):
998大侠说的对。小企业为了减少成本,只能这样了。

网友A:
泄料阀太小了,或者粉尘的颗粒太大都有可能! 或者是粉尘料特粘稠的话容易堵塞! 我单位就是特意做了一个非标的卸料阀!
 就是把星形给料器的阀芯弄个整体铸造的,然活电机加大些就okay了! 缺点是照价高,几个月就得更换一套星形给料器(电机除外)呵呵!

网友:
布袋除尘嘛。下料管改善下呗。改类似大小头的。有钱的话增加个电子发定时喷气疏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泄料阀太小了,或者粉尘的颗粒太大都有可能! 或者是粉尘料特粘稠的话容易堵塞! 我单位就是特意做了一个非标的 ...

谢谢,我觉得是我们的粉尘含有润滑剂成分,在布袋中很难下来,靠气缸拉动布袋上下抖动,只有到积了很大量的时候,才能下来,容易导致卸料阀口堵塞能将你们现在使用的除尘装置的简图发给我看下吗?531316046@qq.com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觉得是我们的粉尘含有润滑剂成分,在布袋中很难下来,靠气缸拉动布袋上下抖动,只有到积了很大量 ...

除尘器是普通的除尘器! 只不过滤袋用 玻璃纤维材料的,这样不粘杂质!
  星形给料器的图纸还是不发了吧,怕害了你! 设计的太糟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尘器是普通的除尘器! 只不过滤袋用 玻璃纤维材料的,这样不粘杂质!
  星形给料器的图纸还是不发了吧,怕 ...

哦 谢谢

网友(点评):
滤袋的材质很重要,知道你们厂的粉尘能否粘到玻璃纤维上,若不粘的话! 简易你把滤袋换了吧! 另外星形给料器做整体的,中间带光孔和键槽,铸造出来就可以了,为了减重可以考虑中空的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什么叫中间带光孔和键槽?能具体点吗?谢谢

网友:
了解一下面粉厂使用的吸灰机,内部是纤维布袋有喷气装置每组定时循环喷气使布袋上的风尘脱落达到清理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