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力吊具,在吊不同材质钢铁工件时起吊能力有差异吗?

楼主(2013-06-18):
刚才看到有朋友在问这个东西的原理,我刚好想问,这个东西在吊不同材质钢铁工件时起吊能力有无差异,差异大不大,有没有人具体研究过,比如说,某个吊具,吊一般钢料能吊起多重?吊不锈钢又能吊起多重?其余的,灰铸铁、球墨铸铁分别能吊起多重?请了解的朋友说一说。

网友A:
这种资料网上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资料网上很多的

谢谢回复,刚才找了下,看到这样的介绍: 对低碳钢工件起吊能力可取为100%,中碳钢工件则为95%,高碳钢工件90%,低合金钢75%,铸铁件则为50%。大致了解了。但我又想到个问题,假如吊那种花纹钢板时,起吊能力又会怎样变化?

网友(点评):
仔细看上面

网友(点评):
呵呵,不好意思的说,看到英语就头晕,但是既然你说了,我就仔细查下吧。

网友:
气隙是0,即完全接触,100%
气隙0,1,例如有少量灰尘:90%
气隙0.3,例如肮脏表面, 80%
气隙0.5,例如非常肮脏表面,或喷漆表面:70%
气隙0.8:例如不平表面或有毛刺表面:50%
你说的花纹钢板?自己估计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