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在草图中作图时,角度怎样用度分秒定义呢?

楼主(2013-06-18):
solidworks在草图中作图时,角度怎样用度分秒定义呢?

网友A:
换算成度不好吗

网友B:
点击草图上的“角度”,在左边出现的对话框上选择“其他”,再在“覆盖单位”上打勾就可以选择啦!

网友(点评):
哈哈 软件命令设置问题,不懂得还是不要去猜测啊

网友C:
菜单-〉选项-〉文档属性-〉单位-〉角度一栏改成单位度/分秒。 输入的时候 X度X'X"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算成度不好吗

可以设置为何要去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击草图上的“角度”,在左边出现的对话框上选择“其他”,再在“覆盖单位”上打勾就可以选择啦!

正解,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菜单-〉选项-〉文档属性-〉单位-〉角度一栏改成单位度/分秒。 输入的时候 X度X'X"

解答很详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设置为何要去算呢?

好吧,我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