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动对电器柜内电气元件的影响?

楼主(2013-06-18):
振动对电器柜内电气元件的影响大吗?

网友:
首先螺丝会松动~~~~~~~~会产生接触不良现象~~~~~~~~~~~~~具体看震动强度及柜内的电气元件~~~~~~~~~!

网友:
冲床震动那么大,不过我还没见过因为震动导致电路出问题的,电控柜里的电器元件还是挺牢固的,不用过于担心松动

网友:
看震动有多大?

网友:
影响是肯定有的

网友:
振动大会引起板上的元件开焊吧   这个应该有国家标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