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车为什么老是打齿?

楼主(2013-06-18):
我的设备是无锡产的  有4米的  2米的  4米的立车老是坏20227齿轮    2米的老是坏20206齿轮   而且打齿的方向和齿位都是差不多的   请教各位老师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设备在设计的时候,某根轴的受力能力偏小。就像是C620爱坏二轴似的。

网友(点评):
那应该断轴啊?怎么打齿呢?

网友(点评):
一般断续切削会打齿轮。

网友:
一般来说是轴和齿轮的硬度过高造成的。齿轮的硬度并不是越高越好,要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如果过高就容易造成打齿。我修过一台上海四机的铣床,就是进刀箱里的一个齿轮总是打齿,测了一下硬度,在五十多度,近六十度。后来我让他们做了几个硬度低一点的齿轮,硬度不到四十度,结果一直用了快两年了,这个齿轮也没有再打过。

网友(点评):
还可变大齿轮模数。

网友:
学习下 专业的

网友:
位于变速系统初级部分的齿轮易打齿,这和其高速旋转工作的状况有关,此处的速比还未降下,同时受空间和结构限制该部位齿轮模数不大,对齿轮的各项技术要求较高。

网友:
学习了!很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