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量泵的控制方式的区别,请教

楼主(2013-06-18):
压力补偿控制,压力控制,组合压力控制,功率匹配控制之间的区别,分别用在那种场合比较合适,请社友帮帮忙

网友A:
功率=压力*流量  因为原动机给的功率就那么多,对变量泵来说,随着压力升高,流量必须减小,原理不要搞的太复杂,区别是根据设备的需要接入几个反馈量到主泵上,有时候在引入一些外部的量来控制,控制器+比例电磁阀,这些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压力*流量  因为原动机给的功率就那么多,对变量泵来说,随着压力升高,流量必须减小,原理不要搞的太 ...

道理,我是懂那么一点的,关键是用在什么场合,我很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