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70Mpa的工作压力下,想用“O”型圈进行径向静密封,可行不?

楼主(2013-06-18):
在70Mpa的工作压力下,想用“O”型圈进行径向静密封不知道可行不,介质为油,查资料高压力下"O"型圈要配合特殊的挡圈,不知道何为特殊挡圈?求大侠解答

网友A:
以前看到过湖南有个企业生产金属的O形圈,适合与高温高压,好像以前与军工有关系吧。你网上搜索看,我看看电脑里面是否有收藏,找到给你发一个吧。

网友:
支撑骨架?

网友:
可不可行,查你使用品牌密封圈的手册。一般14Mpa以上加挡圈。70Mpa,没做过这么高压力的,所以不敢瞎说,呵呵

网友(点评):
恩 之前做过最高的也就35Mpa 这次要求70Mpa 不知道可行不 问问O型圈供应商看看

网友:
应该可以   过盈量大约0.2左右就可以了   且用两件

网友:
貌似不可以吧,可以的也想知道何种方法可以

网友:
也想知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看到过湖南有个企业生产金属的O形圈,适合与高温高压,好像以前与军工有关系吧。你网上搜索看,我看看电 ...

好的 谢谢大侠

网友:
用派克的加两个..每个都再加一个挡圈

网友:
两个,加挡圈

网友:
我单位设计过70MPa的,O型圈+挡圈,使用到65MPa没有问题。

网友:
好像超过32MPa,就要用挡圈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