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台切割锯,以提高效率,请教

楼主(2013-06-18):
圆铝管  直径15 壁厚0.4  长度6米,每次切割长度 10   想做一台切割锯,以提高效率。目前人工切3个每秒,只要太累

要求每分钟180个以上,无毛刺,精度0.2      好弄吗

想了好长时间,自动续料这一块没想通,求高人提点啊    我的邮箱  xinghao0526@126.com   如果行的话,给些酬劳给高人买酒喝啊

附现在人工锯图片

网友A:
很容易的。

找个比较大的圆锯片“注意要竖直放置” ,锯片下边有个挡板,刚好只能让工件越过10mm,然后做个偏心轮,偏心轮圆周上几十个15mm的孔,

然后孔都插满工件,偏心轮一转,那些工件就逐个挨到锯片并切断。要注意切工件的位置在下方,这样,工件就一切断就掉到下边的箩筐了。不会夹在挡板和圆锯片之间。

然后送料问题嘛,因为5秒钟估计能切30个,剩下 几秒,就让工人手动退管子过去算了。

有钱的话可以考虑用 “超大橡胶螺杆(不用很长)来压着圆管前进。螺杆一按键,他就退着一圈管子前进了,不管前进了多少,反正有挡板。

如果更有钱,当然可以用伺服推进啦,搞得机器大大部部的。

现在主要是解决送料问题。

网友B:
这个简单,并排放,牙好再一刀切过去,一刀下来过几十个没问题,尺寸定位做个限位,直接让铝管顶到头,有长短不一可以考虑用弹簧消除长度不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简单,并排放,牙好再一刀切过去,一刀下来过几十个没问题,尺寸定位做个限位,直接让铝管顶到头,有长 ...

一次切多个我也想过,就是怕毛刺太多啊,一点毛刺都不能要,否则又得人工一个一个的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容易的。

找个比较大的圆锯片“注意要竖直放置” ,锯片下边有个挡板,刚好只能让工件越过10mm,然后做 ...

看的不是很明白,我就是想做伺服送料的,我现在手里有松下的A5伺服

您方便给出个示意图吗

网友(点评):
如果是平铺放置工件,就可以用软橡胶辊送料,A75度硬度估计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容易的。

找个比较大的圆锯片“注意要竖直放置” ,锯片下边有个挡板,刚好只能让工件越过10mm,然后做 ...

能不能详细点呀,老大

网友A:
如果觉得比较难明白的话,你需要比较似的概念图才行了。

网友:
看不懂,楼主的产品数据单位能不能统一一下?

网友C:
买一台全自动切铝机,加一个6米长自动上料架,这样只管一捆一捆放型材就成。唯一的问题是你的材料强度有限,不知道对变形有什么要求没?

网友C:
貌似切割都有毛剌,只是大小问题,要求完全没毛剌,切割完成加一道倒角或者去毛剌的工序,自动去毛剌的方法多了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觉得比较难明白的话,你需要比较似的概念图才行了。

是啊,您有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切割都有毛剌,只是大小问题,要求完全没毛剌,切割完成加一道倒角或者去毛剌的工序,自动去毛剌的方法 ...

求方法啊,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一台全自动切铝机,加一个6米长自动上料架,这样只管一捆一捆放型材就成。唯一的问题是你的材料强度有限, ...

对外形有要求的,不能变形。。  能不能给个联系方式啊,请教一下

网友D:
做好专用夹具,送料用伺服电机,刀片转速提高一点,用120齿以刀片直径405,兼房和山王都可以,转速要3200转以上,基本上没什么毛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好专用夹具,送料用伺服电机,刀片转速提高一点,用120齿以刀片直径405,兼房和山王都可以,转速要3200转 ...

能帮忙出个图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帮忙出个图吗。。。

我公司就是专业生产铝型材切割机的,你那个铝材做过时效以后,可以做到切割
基本没毛刺

网友E:
请问楼主你现在人手切割的有毛刺吗?

楼主(2013-09-05):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你现在人手切割的有毛刺吗?

也有,不多

网友(2018-08-19):
钢管自动切割机锯管 自动上料下料的技术 谁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