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焊接坡口角度加工错了

楼主(2013-06-18):
图纸要求30度 ,数控车编程序搞错了,30度正切  用成正弦了 结果角度编程26.5了,请问问题大么,还需要返工么

网友A:
看厂家要求和工况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厂家要求和工况呗

自己用的   煤矿液压千斤顶缸底

楼主:
自己用的    煤矿  液压千斤顶    缸底 就是和缸体焊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己用的   煤矿液压千斤顶缸底

多少T的。小的话无所谓。大就不知道了。问问焊接专业的吧

网友:
焊坡没问题。。。。。。。。

网友:
焊接应该可以达到要求,不必苛求这个角度

网友:
不是小于30度吗?可以继续加工啊,以图纸为准,可以省好多麻烦

网友:
应该没事,以前在船厂,又一次船底分段的坡口设计下图直接下错了,方向180度错误,然后的解决方案就是堆焊,再打磨出正确的坡口,后来UT检查也没问题

网友:
焊接坡口差一点问题不大,只是利于焊接而已

网友:
要不在开大点,主要焊缝抗拉强度达到就行

网友:
没事,焊二遍第一遍电流放大点熔池深点,第二遍改怎么焊就怎么焊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T的。小的话无所谓。大就不知道了。问问焊接专业的吧

今天让检验看了    说凑合用吧,  我这个缸筒内径152     人家说以后休息了  做到30正负1度    即使不在范围也是只能大不能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