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铝块上攻M4的通孔,丝攻老是断

楼主(2013-06-18):
向各位大虾求助,今天在铝块上攻M4的通孔,丝攻老是断,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们用的是机攻方法,速度不快而且加入的攻丝油,但是效果还是不好,请各位大虾提提建议,谢谢!另外断了的丝攻如何取出,有没有啥好方法?

网友A:
1.线切割割出。适用通孔。 2.气割熔出。丝锥热容量小,先于工件升到高温,控制好时,可以只切割断丝锥。适用通孔。 3.用錾子旋转着凿出来。 4.从孔的另一面,用小冲子使劲冲,将断丝锥冲出来。缺点是损伤螺纹。但要求低的螺纹仍可使用,对强度影响不大。适用通孔。 5.焊接的方法。在断丝锥上焊接一铁棍,旋转铁棍拧出。 6.用钳工教材上的方法。用3根钢丝插在容屑槽中,拧出。不适用小丝锥。 7.用适当的电极,用电脉冲机床将断丝锥打掉。成本较高,但是小件没有处理不了的。

网友(点评):
办法真比困难多,困难就只有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线切割割出。适用通孔。 2.气割熔出。丝锥热容量小,先于工件升到高温,控制好时,可以只切割断丝锥。适用 ...

线切割可以试试,其他几种方法我在网上也查到过,但是不太适合我们现在要做的这种零件,不过很感谢你的提醒

网友:
攻下退下试试

网友(点评):
楼主用机器攻牙,貌似攻一下退一下不好控制

网友:
试一下挤压丝锥,那个强度要好点。

网友:
铝板攻M4的牙的也断丝锥?敢问兄台买的丝锥几块一个?又贪图便宜了吧?

网友:
楼主这个经验只有自己摸索了,方法大家都差不多,用排除法:丝攻、切削液、加工参数、机床性能。每个方面都要用心实验、用心检查!

网友B:
高速穿孔机把断丝锥打掉。
至于M4攻牙断丝锥,不太好说,一般是被末子挤断的,要处理好排削,可以选择螺旋纹的丝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速穿孔机把断丝锥打掉。
至于M4攻牙断丝锥,不太好说,一般是被末子挤断的,要处理好排削,可以选择螺旋 ...

谢谢,这个可能是主要原因吧,今天试试

网友(点评):
铝攻牙排削很重要,铝块基本上未热处理,很软。

网友:
好像以前看到过这个铝攻丝问题的帖子的。。。

网友:
电火花吧,这个比较方便。

网友:
用哪个厂家的?是刃倾角丝锥吗?
楼上也有说的,换挤压丝锥效果会好的
取断丝锥,一个是用电火花打,另外一个是用清除折损用丝锥把丝锥芯部打掉

网友:
建议楼主采用挤压丝锥,工件预制孔3.7(攻M4)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速穿孔机把断丝锥打掉。
至于M4攻牙断丝锥,不太好说,一般是被末子挤断的,要处理好排削,可以选择螺旋 ...

是的, 我们断丝锥都是这种方法做得

网友:
攻丝的时候加点煤油试试,也许会好点儿。 断了的丝锥就电火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