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设计一套控制回路,请指正

楼主(2013-06-18):
很简单的,
一个液位开关控制一个泵抽水,、
然后我直接从设备24V电源接电出来,
选择开关S1,
自动模式,
靠液位传感器24V启动继电器,
再启动接触器,、
选择开关S2,
手动模式,
点动按钮,
也是24V启动继电器,
接触器。
然后问题是,
所有继电器,接触器线圈
我都选了24V的线圈,
是不是不太好?
24V电源引出端我加了个4A空开。
请不吝指正和教导,

网友A:
请把原理图帖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把原理图帖出来!

有了,请指正

网友:
用DC24V的可以,用AC220V的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