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多头螺纹加工

楼主(2013-06-19):
螺距48
 8头螺纹
左旋
求高手指点用什么系统加工

网友:
没试过,G92应该可以加工,车完一头后,向后退48/8=6再车一头,连着退8次车8头就好了。(向前也可以,但一般车螺纹不会留那么多的空刀距离,所以向后退比较安全)。估计转速不能太快,只要每分钟进给在机床工进的范围内即可。

楼主:
有朋友能加工的吗?特别急

网友:
楼主可否上个图,说明一下该零件用在何处?

网友:
我在普车上面玩过5头,21模的蜗杆,8个头的没玩过。

网友:
最贵的方法:

6头、轴向模数5.1、外径48mm、材料16MnCrS5、毛坯硬度HRC30、粗铣200秒完成 。

淬火后HRC58,自动对刀,刮削一遍。

网友:
广数980TD,G92可以车多头螺纹。关键要看你精度要求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朋友能加工的吗?特别急

你要加工多少啊,我可以做的

网友:
楼主即然急,就得把事情说清楚.看你的数据.螺距48.又是8个头的左旋螺纹.也不知是梯形螺纹还是蜗杆传动螺纹.其导程应该是384.那么工件也不算小. 没有明确的工件形状和精度要求.难以选择加工机床

楼主:
直径48    梯形螺纹
8头左旋
100套         电话13861430430
                            潘经理

网友:
只要退刀槽有两个螺距的距离就够了。

用8个Z向起点。   1个螺距 1-1/8螺距 1-2/8螺距............

网友:
本单位能加工,给你发个有难度的看看,12头内螺旋,联系13213588786,或发图纸到1321358878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