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0的螺纹,q235钢材,在30N.M的安装力矩下断了,请教

楼主(2013-06-19):
m10的螺纹,q235钢材,在30N.M的安装力矩下断了,有知道是什么原因的吗?我在网上查的要求是20-30N.M

网友:
mei  试试过

网友:
螺钉在紧固工件时,横截面主要承受拉应力,次要的才是力偶引起的剪应力啦!而且计算时,是要考虑螺纹牙型根部的应力集中的。

网友A:
这问题问的,哪儿断了?牙断了还是截面断了。动手算算就知道是质量问题还是扭矩问题了。
用扭矩算周向力,用周向力算轴向力。用轴向力校核螺栓抗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问题问的,哪儿断了?牙断了还是截面断了。动手算算就知道是质量问题还是扭矩问题了。
用扭矩算周向力, ...

截面断了,我不会算啊。你可以教教我吗

网友:
你用的是多少级的螺丝?

网友(2013-08-01):
应该是楼主自己做的带螺纹零件吧,这跟材料质量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