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改液压卡盘,求指教。

楼主(2013-06-19):
宝鸡sk40p,卡盘250的。想改台中空液压卡盘。不知道卡盘换8寸的好还是10寸的,回转油缸是不是非得台湾或者进口的。国产的回转油缸问题大不大,求指教。

网友:
国产不行,精度,质量都不行。

楼主:
有谁知道台湾的一般什么价格?

网友:
换个8寸的就行了,不要想着还有大件;转速不高的话可以用呼附众环的油缸,比台湾的便宜不少。

网友:
转速不高用国产的好了,经济实惠。

网友(2013-07-19):
还是台湾的吧,国产寿命差,亿川的在台湾中比较便宜

网友:
亿川的卡盘 还是可以的。。价格为国产的一倍吧,不算贵!8寸带硬爪6600+1100

环球的8寸 2700

建华的 2400

北川的大概是亿川的1倍,具体价格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