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缸盖机械检具(平面尺寸)

楼主(2013-06-19):
发动机缸盖机械检具

网友A:
被检测零件不好放进去吧?

网友B:
这种东西感觉并不好用,一个校准比较麻烦,你要频繁地拿标准件去校准,另个就是工件放进去的时候定位精度要求非常高,定位误差即使0.01,对测量结果影响也会比较大,这类测量零件的公差带一般就2到3个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被检测零件不好放进去吧?

很好放,所有带表的,都是可以放在一边的部件,放完零件再测量。图示是测量状态,所有看起来不好放。你应该可以看明白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东西感觉并不好用,一个校准比较麻烦,你要频繁地拿标准件去校准,另个就是工件放进去的时候定位精度要 ...

网友(点评):
呵呵,我没说用百分表啊,肯定用千分表了,标准件在不在图片里关系不大,校准和测量分开,4小时校准一次,那你随意定的,你可以说一天,或者一周一次,关键是生产现场人多手杂,随便哪个表不小心动了,你敢用吗。

网友(点评):
关键问题是零件与检具严格的定位精度,保证了,取放难,没保证,误差大,这种我们用过,最后封存了。

网友(点评):
是不是你以前公司用的?供应商方案没有和你们使用部门协商吗?

网友(点评):
零件与检具的定位一般是一面两销吧,如果采用传统的销子间隙小了是不好取放,但是现在有那种液压膨胀的销子就不存在你说的问题了,取放的时候销子外径缩小,定位时在膨胀,可以做到很精确的定位的

网友(点评):
还有,我提到了“当然用上传感器、动作执行机构、计算机等等,是可以自动”,甚至精度高于普通的三坐标都有可能。比如,测量发动机缸孔度曲轴孔垂直度的检具,精度就比普通三坐标高

网友:
这样的检具很常见。
发动机缸盖端面尺寸测量,含有校准块。
就是表多了些,应该是为了显示测量位置而放的表座。
表可以减少到最少,对加工要求严格了些。

网友(点评):
你说得对,无非是成本问题

网友(2013-12-04):
请教:(中原精密)主动量仪的“自动量程转换时…”和“固定量程时……”分别是什...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44982

感谢大侠的点评,就不发消息了,消息太贵。

网友(点评):
以后直接电话我,或者qq都可以,省钱哈哈哈

网友(点评):
好,大侠QQ多少,我的474956508

网友:
读值比较麻烦,要一个一个的看,放置也麻烦,容易压到表。

网友(点评):
给航天三菱发动机的,日本人考虑性价比。加传感器和动作,自动读数,不是一个数量级价格

网友:
我觉得这个校验起来比较麻烦啊

网友(点评):
不超过5秒一个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