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轴用的是那种工程塑料?

楼主(2013-06-19):
如图:皮带机上那个蓝色的传动轴用的是那种工程塑料?谢谢各位!

网友:
聚氨酯或者尼龙吧

网友(点评):
谢谢,因为没做个这种轴,想知道是什么材料0

网友:
应该是尼龙。一方面材料好找,一方面满足需要:强度、耐磨、绝缘。不过其实是一层包裹,内部应该还要有轴承、钢轴的。

网友(点评):
那个轴直径只有20到30,包覆尼龙的话,估计轴承不好放置。

网友(点评):
没有轴承的话,传动精度很差哦!

网友:
尼龙或者橡胶`~~!

网友(点评):
谢谢,不知道论坛有这样做过的没有?

网友:
尼龙可以,POM也行

网友:
一般应该是橡胶,当然不排除尼龙的可能。

网友:
应该是尼龙

网友:
你说的是什么机子上的 , 一般橡胶就可以了。

网友:
硬的就是尼龙,软的就是橡胶,其他材料的很少用。从画面上看像尼龙

网友(2013-08-20):
楼上正解,传动输送机构都是这样。

楼主:
今天看到了内部用尼龙,外面是不锈钢的轴,直径40,很小;有1500长。

网友:
怎么没人说塑钢呢。。。尼龙材质太差。。。刚才上面那个百分百是 橡胶。。。轴上包的一层橡胶。其次是为了增大摩擦力。。如果是尼龙就很容易打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