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脱模?

楼主(2013-06-19):
整体是 一个类似长方体的塑料件。
上下表面有凹槽进去 。
另外,前后左右表面,也有凹槽凹进去。
该选取什么样的磨具,脱模方式怎么脱 呢?

网友:
凹槽不怕。用活块吧。

不过具体如何分型要看你零件具体结构和要求了,呵呵。你没说:是什么模具?注塑模吗?表面要求如何?后面还有其他工序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