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内直槽如何加工

楼主(2013-06-19):
大家看看有没有加工过类似工件。不知怎么加工?

网友A:
刨床,插床,线切割。。。都可以

网友(点评):
当时没看见图

网友(点评):
万能的论坛,万能的线切割

网友(点评):
线切割,被喷了吧

网友(点评):
我也不推荐刨床.

网友(点评):
抱歉,没有线切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刨床,插床,线切割。。。都可以

关键的是直槽不通。

网友(点评):
那个底下不是有退刀槽么

网友:
小的直角铣头

网友:
插床可以,楼上老兄线切割怎么割

网友B:
车床、镗床都可以加工。

网友(点评):
老兄,车床、镗床怎么加工?

网友(点评):
车床、镗床拉呗,像插床一样用

网友:
加工中心,铣

网友C:
插床就可以啊

网友:
火花机打

网友:
我想插床比较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刨床,插床,线切割。。。都可以

如图示的话不行的吧?线切割只能切类似于通孔之类的东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插床就可以啊

不贯穿的 插床可以插???

网友(点评):
不是有环形的退刀槽吗?

网友(点评):
有留 给插床的退刀槽就可以加工

网友D:
插、铣都可以

网友:
与键槽的加工一样,方法有很多,我们一般都是用插床。

网友:
现在的高人实在多,什么床都敢上。我看先说零件尺寸,如大件就简单点,小件则难度大点。搂性机床、数控和插床、刨床等都能加工,线切割????

网友:
退刀槽和键槽底面在一个面内,插、刨可以保证吗,退刀槽可以再深一点吗?新人,求高手,

网友(点评):
只要不影响强度,当然可以

网友(点评):
恩,那个退刀槽就是个退刀槽,没有别的用吗

网友:
插床、刨床、拉床均可1

网友:
插床 有退刀槽

网友E:
航空连接器的外壳,插槽有两个方案,都是在车铣中心上完成,
方案一:刀塔移动,直接插,
方案二:有插槽动力刀,效率很高,一只刀座10万左右;
两种方案都需要带Y轴的车铣中心,带Y轴只需要一只刀。

网友:
引用 网友E:
航空连接器的外壳,插槽有两个方案,都是在车铣中心上完成,
方案一:刀塔移动,直接插,
方案二:有插槽 ...

图纸都没标明尺寸!如果太小刀具动力头要碰撞的

网友(2013-08-13):
线切割怎么割

网友:
如果你的车床够先进可以在床子上直接插,如果不行就插吧

网友:
如果选择铣,角度头也不便宜

网友:
用刨床刨呀

网友:
铣削加工即可

网友:
插床吧!线割怎么可以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车床、镗床都可以加工。

我去,车床能干?,晕了,怎么干?????????

网友:
线切割那是扯蛋。

网友:
插,铣,也要看批量吧。

网友:
这个和插键槽的原理一样。。所以用插床

网友:
车铣复合就可以了!订刀回来分度后直插就行!在走心机都试过了!简单事

网友:
一两件的话,车床即可

网友:
插床加工

网友:
车床如何车直槽?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去,车床能干?,晕了,怎么干?????????

车床是能干的,只是不知道你那工件精度怎么样,以前我们厂设备有限,我在车床上做过类似的工件,效率太低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插、铣都可以

铣???咋个铣?铣刀的R都没有,洗毛衣。

网友:
插床是一个好办法

网友:
大哥 插床首选 其次铣床(前提是有变相头) 再次是刨床(高手用刨床)

网友:
槽的外圆是弧面的话就插床,要是平面的话宽度和内孔空间足够的话可以铣

网友:
典型插床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刨床,插床,线切割。。。都可以

可以后数控  先磨把刀    用G00模拟刨床冲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