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抛光件锈蚀怎么办?

楼主(2013-06-19):
材质不锈钢304,焊接后电抛光,几天后内部及焊缝处有锈蚀现象,如下图,如何解决?' W2 M' n9 E3 f

楼主:
我分析认为应该是电抛光后缝隙的槽液(酸性),未完全清洗干净,造成吸湿产生锈蚀现象。问一下各位专家,如果电抛光后再加超声波清洗或弱碱清洗有用吗???

网友:
焊料成分是不是容易腐蚀?换成其他的焊接工艺,如钎焊或者摩擦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