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把刀 分别应该怎样对刀才能准确呀

楼主(2013-06-19):
请教各位大师:第一把刀:粗车外圆     第二把刀:精车外圆          第三把刀:车外螺纹     第四把刀:镗内孔   !  我先用第二把刀(精车外圆) 试切端面(Z0)和外圆(Xd) 对好刀!    另外的 :三把刀 分别应该怎样对刀才能准确呀!有人说用碰刀!  我眼力不好! 误差大!  那位师傅能教教小图哈!   我是新手  大家别笑喷哈!!

网友:
试切对刀啊....误差不会超过0.02

楼主:
另外的 :三把刀 分别应该怎样试切对刀!

网友(点评):
三把刀对法都一样

网友:
对刀不用那么准的,0.1的误差都没关系,因为你要试切的,试切的时候留好余量,切完后测量再改刀补!

楼主:
先用第二把刀(精车外圆) 试切端面(Z0)和外圆(Xd) 已对好刀!   再用 第一把刀(粗车外圆) 端面怎么对呀!  端面(Z0)和外圆前把刀已切过!   另外:螺纹刀和内孔镗刀 分别应该怎样对刀才能准确呀!  那位师傅能教教小图哈!

网友A:
眼神不好的话,对好刀之后,留点余量。比如车外圆就把刀补改大点,车内孔把刀补改小点。这样车出来第一个产品之后,最好不要取下来,先量尺寸再调刀补,再车一次。一般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请教下:端面(Z0)前把刀已切过! 另外的3把刀,应该怎样端面对刀才能准确呀! 谢谢

网友:
粗车外圆差半毫米也没事,精车刀按尺寸试切对刀,对刀,根据精车铁削改粗车刀刀补即可

外螺纹刀对号后X改大20丝多次切削,测量改刀补即可
内孔刀Z相对刀后根据倒角大小改刀补就好

如果程序走刀和你对刀时走的方向不一样你是怎么也对不准的  一般车床都有间隙了

网友(点评):
请教下:端面(Z0)前把刀已切过! 另外的3把刀,应该怎样对端面才能准确呀! 谢谢

网友:
3,,0.5  0.1],ü

网友:
用3丝塞尺对刀,误差1丝内,不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眼神不好的话,对好刀之后,留点余量。比如车外圆就把刀补改大点,车内孔把刀补改小点。这样车出来第一个产 ...

你把走刀速度调得很慢,轻轻靠一下端面就行了。实在要求高的话可以用楼上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