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气缸带动转轴上下运动,求助

楼主(2013-06-19):
功能像台钻一样,不用齿条,在转轴顶加个气缸传动使转轴可以上下移动。我见过像在气缸加与转轴之间加个像推力轴承的。

楼主:
这样的结构和要求的

网友:
你搜索动力头看看,眼镜一类的机器上用的动力头和你说的差不多

网友:
我有一个二手的,要的话让给你

楼主:
你的是什么?

楼主:
不是这种,我说在转轴顶端加个轴承以气缸连接的结构

网友:
就是一个气缸带动转动轴上下运动就可以了,普通旋转气缸不能360度连续旋转,否则变成了气马达了。

网友:
查查UCT轴承看看符合你的要求不

网友:
查查UCT轴承,符合你的要求。

网友(点评):
这个可以考虑

楼主:
这这样的要求

网友(2019-08-08):
你这个说的太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