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激光加工提高表面激光吸收率的方法?

楼主(2013-06-19):
请问怎么提高铝合金表面对激光的吸收率?

网友A:
一般会对处理样品表面进行与处理,即在需要激光处理的金属表面涂覆一层对激光有较高吸收率的涂层,以提高材料对激光的吸收率。一般采用“黑化”的方法来提高材料对激光的吸收率。所谓的“黑化”不一定使金属表面都变成黑色,目前常用的“黑化”方法有两种,一种是用涂料或者喷在金属表面,如涂黑汁、金属氧化物等,另一种是形成化学膜,如磷化、氧化等,不过可能带来热稳定性差,随稳定升高吸收率下降,清除困难,有污染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会对处理样品表面进行与处理,即在需要激光处理的金属表面涂覆一层对激光有较高吸收率的涂层,以提高材 ...

谢谢,磷化、氧化处理麻烦了,想简单一点的,比如涂黑墨水或者用黑色油性记号笔,不知是否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