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工程图能更改相关联的文件吗

楼主(2013-06-19):
我有两个零件图只有一点点区别,其中一个零件图已经做好了工程图,我想问一下,我能不能用这个做好的工程图更改关联文件为另一个很相象的零件图吗,从而只需做一点点更改就行了,而不要另一个零件图的工程图也要重做?谢谢。

网友A:
首先 同步复制,之后 修改工程图,再改名称,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 同步复制,之后 修改工程图,再改名称,即可。

非常感谢。这种做法是修改零件成另一个差别不大的零件同时工程图也变更了。现在的问题是我有了这两个零件,并且有了一个零件的工程图,只想把这个已经做好的工程图的关联文件改成另一个零件。不知道可不可行。也就是说我想知道工程图关联的零件能不能变更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