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个大点的液压缸能做出200吨的压力机吗?

楼主(2013-06-19):
用个50MPa的液压泵,加个大点的液压缸能做出200吨的压力机吗?如果能那做个压力机不是很简单啊?

网友:
这不是说说就行的,这是一个系统工程。比如你压力上去了,泵有么?油缸得能承受这么高的压力,阀类也得跟上去,密封如何考虑。。。。就是管道连接你也得想法。
再说简单点,你滴液压介质也得满足要求才行。。。呵呵
再有,压力上去了,要考虑一些其它在工作中可能存在的泄压,爆鸣等问题。
也就是弹性形变对整个系统的影响。
压力既然高了上去,泵也有了,就要涉及到一些寿命和可靠性上去了。哪么采用何种材料,如何处理。。。等等问题在等着你去研究呢。
高压大流量的问题。
改一动百的事。

网友(点评):
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要考虑的事情很多!

网友(点评):
附加的好多因素都得考虑进去 实用性 性价比 可靠性 稳定性 市场需求 等等

网友:
可以做,只要你有钱。200吨不难

网友(点评):
200吨压机不难。工作压力高了,超过了一般现在工业用常规压力,就有问题了。

网友(点评):
是的,一般压力控制在28MPa以下,油缸缸径最好控制在500mm以下,就没大问题。

网友:
我记得400吨四柱液压机最高工作压力32MPa。

网友(点评):
尽量采用小的工作压力大的油缸,工作压力太大很难保证油不泄漏

网友:
压力高了就不好做了,密封,油缸,等都需要计算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