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2010版怎么装不了

楼主(2013-06-19):
前几天装的CAD21010版的还能用的,电脑从新装系统之后再下载安装就不行,使用注册机也不行,这是什么情况?求高手

网友A:
把问题写具体点

网友:
系统是32位的还是64位的???

网友:
我这有xp32位2010英文版CAD,使用很顺手。

网友B:
我这有xp32位2010中文版CAD,还有注册机,使用很顺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有xp32位2010中文版CAD,还有注册机,使用很顺手。

求发送,晚上我再试试

网友:
我有08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问题写具体点

找到原因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