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热啊!!送大家个办公桌小风扇~

楼主(2013-06-19):
夏天好热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有木有!!!
哪我就代表沐风送大家个风扇凉快凉快~(USB滴,电脑插的~),下面是成品图~:

下面开始讲解具体的操作步骤:
1.进入草图,参照下图绘制两个同心圆:

2.退出工程图,使用【凸台】工具,长度为1mm,如图所示:

3.参照下图,创建一个平面,偏移距离为30mm,如图所示:

4.以上一步绘制的平面作为草图平面,绘制一个直径为44mm的圆,如图所示:

5.退出草图,使用【凸台】工具,向下拉伸长度2.5mm,如图所示:

6.XY平面作为草图平面,参照下图使用【样条线】工具绘制轮廓线(注意设置尺寸参数和调整样条线的位置):

7.退出草图使用【凸台】工具,朝两边均拉伸0.6mm,如图所示:

8.使用【圆形阵列】工具,项目数为8,角度间距为45,如图所示:

9.进入到XY平面绘制草图(注意使用投影工具,中间的样条线的位置需要仔细调整,点的分布也要根据下图仔细调整,每个点都是一个直径为1.2mm的圆的圆心),如图所示:

10.接着上一步,曲线上的每个点均需竖直投影到水平直线上,如图所示:

11.根据上面两步,以每一组的水平直线上的投影点作为圆心,各组的点和其投影点之间的距离作为半径创建圆,完成后效果如图所示:

12.使用【肋】工具,以直径为1.2mm的圆作为轮廓,各组上一步绘制的圆作为中心曲线进行【肋】操作,完成后效果如图所示:

13.上一步中风扇前盖绘制完成,保存后,再次打开文件进行复制,然后对相关参数进行调整,得到下图所示的风扇后盖(和前盖相比主要差别为底部的圆盖尺寸变大,其他参数稍作变化即可):

14.进入草图中,参照下图绘制两个同心圆(大圆直径40mm,小圆直径36mm):

15.使用【凸台】工具拉伸30mm,效果如图所示:

16.参照下图选择平面进入到草图中,然后根据图中尺寸绘制草图:

17.接着上一步,绘制完草图后,使用【凸台】工具进行拉伸,拉伸长度为20mm,效果如图所示:

18.参照下图选择草图平面然后根据图中尺寸信息绘制草图,完成后效果如下图所示:

19.根据上一步绘制的草图使用【凹槽】工具,把多余的部分删减掉,然后绘制一个直径为6mm的同心圆,接着使用【凸台】工具,拉伸高度为8mm,效果如下图所示:

20.使用【镜像】工具,在另一边进行复制,完成后效果如图所示:

21.上一步风扇后盖绘制完成,注意保存,然后新建一个Part文件,进入YZ平面,参照下图绘制一个直径为43mm的圆:

22.退出草图使用【凸台】工具,拉伸高度为20mm,效果如图所示:

23.然后使用【盒体】工具,选择要除掉的面,然后设置内厚度为1.5mm,绘制完成后效果如下图所示:

24.创建一个新平面,参考平面为ZX平面,偏移距离33mm,如下图所示:

25.以上一步创建的平面作为草图平面,使用样条线工具和直线工具参照下图绘制曲线轮廓(绘制一条样条线后向一边偏移0.3mm得到另外一条样条线,然后用直线工具连接两条样条线的端点),完成后效果如下图所示:

26.退出草图使用【凸台】工具进行拉伸,向外侧拉伸20mm,向内侧拉伸19mm,完成后效果如下图所示:

27.参照下图选择草图平面,然后使用样条线工具、投影工具反复进行修剪得到如下图所示的草图(本步需要反复修剪和做大量的辅助线,需要细心,这一步很关键!!!):

28.上一步绘制完成后,退出草图使用【凹槽】工具,拉伸方式为【直到曲面】,完成后删减掉了多余的部分,风扇叶片创建完成,效果如下图所示:

29.在上一步一个风扇叶片创建完成的基础上使用【圆形阵列】工具,项目数为4,角度间距为90度,完成后效果如下图所示:

30.上一步中风扇的叶片部分创建完成,注意保存,然后进入到装配模块,将风扇前盖、风扇叶片、风扇后盖参照下图进行装配(这一步很简单~么么哒~开始享受到果实啦!!)

31.在装配设计模块中插入一个新建零件,然后在特征树中双击刚才创建的新建零件进入到零件设计模块中,参照下图选择草图平面然后根据图中尺寸信息创建草图,完成后效果如下图所示:

32.上一步草图绘制完成后使用【凸台】工具,拉伸高度为4.5mm,然后创建一个偏移平面,偏移距离距刚才创建的凸台的上表面2.25mm,如下图所示:

33.以上一步绘制的平面作为草图平面,然后使用【样条线】工具参照下图创建下一步【肋】工具中需要用到的【中心曲线】,然后在中心曲线的端点位置建立一个平行于XY平面的草图平面,然后在草图平面中绘制一个直接为4mm的圆,如下图所示:

34.使用【肋】工具,以上一步绘制的直径为4mm的圆作为【轮廓】,上一步创建的样条线作为【中心曲线】,【肋】创建完成后效果如下图所示:

35.使用【镜像】工具,在另一边进行对称复制(镜像对象为ZX平面),完成后效果如下图所示:

36.34步中绘制的肋的底面圆作为草图平面,然后使用【样条线】工具创建如下图所示的草图(注意使用镜像工具,这样可以方便保证两边对称同时节约绘制时间,还有需要注意的是草图必须是闭合的!!!本步骤如果处理不当很容易使草图出现不闭合的情况!切记!!!),草图绘制完后如下图所示:

37.退出上一步绘制的草图后使用【凸台】工具,拉伸高度为4.5mm,完成后如下图所示:

38.我们的USB小风扇创建完成啦!!!送给各位沐风FANS在这个炎热的夏日好好凉快凉快^_^

转载自沐风网:http://www.mfcad.com/catia/lingjiansheji/2295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