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分特征如何加工,熟悉车床工艺的社友指教

楼主(2013-06-19):
如图,要在车床上加工点M到点N之间这一段回转面。请问是否有合适的车刀可以一次走刀完成这一段特征的加工?点M到点N之间的回转面对基准A,B有0.1的轮廓度要求。请高手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
可以做出来,切槽刀就可以,只是尺寸没法测量。

网友A:
内孔车刀或者内孔槽刀都可以。话说你这图中间的那个槽少个槽宽的尺寸。

网友B:
槽的长度尺寸没有,怎么去确认刀具呢??、可以试试用35度内孔反尖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槽的长度尺寸没有,怎么去确认刀具呢??、可以试试用35度内孔反尖刀。

槽的宽度不定,不同系列的零件槽宽在8mm到20mm之间。

网友(点评):
如果只是槽宽不一样的话,直接先槽挖出来然后用内孔反镗刀搞定。。

网友(点评):
我们供应商也是分两步做的,但问题是他们反馈说这样保证不了0.1的轮廓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孔车刀或者内孔槽刀都可以。话说你这图中间的那个槽少个槽宽的尺寸。

槽刀不太熟,不知道切出来的侧面轮廓度能保证吗?

网友C:
内槽割刀问题不大,先粗车,然后一刀走轮廓,就是r10要把刀尖补上。

网友:
找个帖子找不见了   说不定是这个   先做个记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槽割刀问题不大,先粗车,然后一刀走轮廓,就是r10要把刀尖补上。

如果这样可以,我就放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这样可以,我就放心了。

本人加工的油缸导套的内槽倒圆角就是这么干的,不过没有尺寸要求,随便倒倒

网友D:
这个轮廓度是不是基本等效于同心度

网友:
支持7楼的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轮廓度是不是基本等效于同心度

不只是同心度,这个轮廓度会起到完全的定位、定形作用,包括径向和轴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