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款螺丝怎么加工,螺丝螺杆最细能做多少不断?

楼主(2013-06-19):
问题一:
如果杆在车细点会有点题吗?供应商说不能车细,不然会容易断, 这个产品是不锈钢的,我个人认为在普通使用上,车到1.5mm仍是可行的,不知道各位怎么看?
问题二:
    大伙说说这个螺丝的大概的加工工艺?预计费用多少钱? 如果最小订单量10000件计,年采购2000000件。
谢谢各位了。

网友:
找个会算的算算啊,你个人认为是不是就是 感觉那种,没啥意义啊,结合装配以及实际使用才能知道吧

网友:
M3的螺纹,为什么后面要那么小?

网友:
车细有什么特殊用途

网友:
冷墩,然后平面倒角全自动,然后搓丝。加工费0.6搞定,如果是200万个,加工费可以到0.3.材料自己算吧。

网友(点评):
冷墩还是冷挤压?冷墩的话原材料直径选多大的?

网友(点评):
冷墩,材料可以问冷墩厂。

网友(点评):
对的,做螺丝的原理,实在不行用模锻吧,也快,就是模具贵。

网友:
那么细,车不断,但用手一拧就断了

网友:
好像是卡尺螺丝哦,,,,,

网友:
找螺丝厂定制吧,车太费材料了

网友:
找标准件厂家做,你是做外贸的吧

网友:
专业的厂家有专业的办法,我觉的加工费不会超过0.2

网友:
这个要受力分析一下看下变形量。要的量那么多完全可以给标件厂下单

网友:
凸轮车,压花也可以尝试

网友:
车的话太费材料了,冷镦也有点困难,直径变化太大了。最好能说明一下设计意图,看看能不能修改下方案,如果可以的话倒是可以节省很多的加工费用。这么细的杆,不考虑使用寿命问题吗,太不解释了

网友:
没觉得怎么好用啊。

网友:
车太费材料了

网友(2013-08-26):
找加螺丝厂做,我们是专业做搓丝板模具,不锈钢牙板,不锈钢搓丝板专业制造,金牛不锈钢牙板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