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步进指令结束标志M8029

楼主(2013-06-19):
PLSY指令结束用M8029来标记,那如果是使用两条这个指令,分别是怎么标记的啊,求大侠指点      FX1s_14MT

网友A:
脉冲输出完,程序下面的第一个8029就工作,与第二个无任何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脉冲输出完,程序下面的第一个8029就工作,与第二个无任何关系。

第一个PLSY脉冲完毕了 ,M8029置1,当第二个PLSY脉冲也完毕了 M8029在置1 ;如何判断M8029置1是由Y0还是Y1输出脉冲完毕了?

网友A:
一般plsy前面有个M来启动发出脉冲吧。发完之后一般用M8029将其复位。这就知道那个发完脉冲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plsy前面有个M来启动发出脉冲吧。发完之后一般用M8029将其复位。这就知道那个发完脉冲啦。

还是没有理解
能否写个简单的程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