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做个漂浮育苗的盒子,采纳有报酬,决不食言

楼主(2013-06-19):
外形尺寸如图60CM(长)*60CM(宽)*15CM(高),想做个漂浮育苗的盒子,请各位帮我proe画个图,材料最好均为为非金属,因为常接触水,能实现升降即可,外形如图片,现在没想好传动机构实现升降,采纳有报酬100元,决不食言 。 本人绝对诚信,出图-仿真-帮我做下力学相关分析。如有疑问请联系我。

网友:
100元?震jing了。
升降有很多方法。不知道你准备了多少钱。比较简单的是4条梯牙导柱在中间绿色板的四角,螺母固定在塑料板上,然后螺柱都装个链轮

一条链条包着4个链轮,带动链条,他们就一起动了。

这是从木工机械偷师回来的。

楼主:
钱是少点,我也是给别人弄,这钱是倒贴 呵呵 望见谅,群里都是高人,这点钱肯定看不上眼,我尽力了,不要钱更好。

网友:
楼主真痛快!痛快过张飞!

2楼,要泡水的,还是育苗用的,链条,不得把苗子都毒死啊。一看就是没干过农活儿的。

我刚上茅房回来,就找到答案了。楼主也去打开马桶水箱看看。参考答案就在那里。你也就省了你那100块巨额赏金了。

出图-仿真-帮我做下力学相关分析,得多长时间?那100块钱这个金额是怎么定出来的?

我真的很感兴趣。

网友(点评):
呵呵多谢大神指点,我就是学习来的,希望有人能够给指点,您说浮球阀?

网友:
一绳一滑轮

网友:
但说实在话,这题,还真的可以当做设计的考题之一了。

很有意思的项目啊。

网友:
lz真大方啊,居然出一大张的红色毛爷爷,看来中国的技术人员真的不值钱啊

网友:
用水或用气使它升降呢?干不干净?绿色不绿色?

验证方法:四个气球,各接四根软管,四根软管的另一端都接到一个塑料桶,全部管路做好密封。
                用脚踩一踩塑料桶看看,那边的气球是不是跟肺一样,一会儿大,一会儿小?

不想验证?那就去造船厂看看修船用的叫船坞什么的?

不就是滤板下面的什么东西浮力变了就行了?
反正是用于育苗的,不可能要每秒几十次几百次的升降。

网友(点评):
有道理,,,,精辟。

网友A:
你的盒子为何要升降?我见到的好几个水浮育苗盘,没有这样的要求,结构很简单的,就是一块泡沫,可以加配重调节浸水的深度,上面挖了孔,可以让种子或者苗浸在水里

网友:
帮别人?自己掏的腰包,楼主真敞亮啊!100元可不是小数目,能 “赚 回很多钱呢”

如果不提钱可能还好点,提前估计此贴要沉,难道社区各位大神就值100?

网友B:
漂浮在水上,调整水的高度~~~~~~~~~~~!

网友:
一百块大神看不上,100快小虾挣不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漂浮在水上,调整水的高度~~~~~~~~~~~!

我延边的朝鲜族,从小在家自己发豆芽发蒜苗吃。这个相对熟悉点吧。

筛板升降麻烦的话,让水升降。
非要筛板升降,就在筛板下固定浮球,控制浮球里边的空气量,筛板就升降了。
两个办法,都不会使传动系统接触到水或苗子,保持绿色成长环境。这也是我看到这个帖子时定下的第一个设计要求。

我可不想吃有机油黄油味儿的豆芽菜。

我做机械设计,喜欢看客户提出的具体需求之外的东西。
就算我的设备报价略高出客户的预算,只要敢拿出客户一个月的成效比表,能说服客户的比例还是很高的。
双赢,比什么都重要。

网友(点评):
想冷面吃了~~~~~~~~~!

网友(点评):
来上海吧。这里有朝鲜族聚居区!呵呵 我都五年没吃了。。。。

网友(点评):
谢谢您的支持,您应该对这个了解,就那生菜还说吧,后期根长了,就会因为高度的问题受到抑制,所以就要高度有所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盒子为何要升降?我见到的好几个水浮育苗盘,没有这样的要求,结构很简单的,就是一块泡沫,可以加配重 ...

因为育苗初期还好让他漂浮就行,但是后期它的根因为高度的问题受到抑制,所以这时候就要太高来让它的根更好的向下生长

网友:
气浮是个好办法啊。
育苗盘的重量,升降极限值,升降频率,现场安装条件等未知,没法下手啊

楼主:
升降高度10cm,不是常动的,及一段时间后把它高度调整下就可,放在室内。

网友:
把漂浮盘固定,靠降低水位来调节咯!

网友:
这个很好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育苗初期还好让他漂浮就行,但是后期它的根因为高度的问题受到抑制,所以这时候就要太高来让它的根更 ...

将配重用的鹅卵石拿掉几块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