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anchard grind 是什么打磨方法 ?请教社友

楼主(2013-06-19):
RT

网友:
表面/镜面研磨

楼主:
现在有一40mm的板材 要加工到35  客户的技术要求是blanchard gr  我们想用龙门铣床 可以吗,加工出来的产品表面有什么不一样  新人求解!!

网友:
涨姿势了

网友:
长姿势了。。。。谢谢

网友:
镜面磨削学习了

网友A:
blanchard grind  =布兰查德磨削法 = 转台式磨削

Blanchard grinding is used to quickly remove stock from one side of a large part. Typically, ferrous metals are subjected to the Blanchard grinding process, since the part is often held in place by a magnetic chuck as it is ground. It is, however, possible to use Blanchard grinding on non-ferrous metals and even plastics, but production rates tend to be lower and costs are higher (due to added setup time).
布兰查德磨削法用于快速去除大(面积)零件的单侧余量。最适典型的零件是铁磁类的,因为机床多使用磁性转盘夹持。当然也可以加工非铁磁类产品甚至塑料件,然而产能低、费用高(因为上下料比用磁性浪费很多时间)。

Blanchard grinding leaves a specific finish pattern on surfaces, produced by the nature of the operation, and of the movement of grinding tools across the surface. Technically referred to as rotary surface grinding, the process is ideal for surfaces too large for disc grinding, such as plate stock, die blocks and rotary tables. Although it uses far more horsepower than other grinding services, turnaround time is much faster for certain parts; the process can be used simultaneously on multiple parts, as well, also leading to reduced production times and expense.
布兰查德磨削法会在工件表面留下独特的纹路,这是砂轮划过工件表面时自然产生的(呵呵,摆线!!!)。该技术使用了旋转工作台,因而工件比砂轮大也无妨,例如平板、模块和转台零件。虽然这比一般的磨床需要高得多的功率,但是旋转显然更快(相较于传统的直线进给)。而且多个零件可以同步加工,这也进一步降低了工时和成本。

In a Blanchard grinding machine, the grinding wheel is mounted on a vertical spindle, and moves in a direction counter to the rotation of the magnetic chuck. Before grinding, surfaces should be relatively even, without any significant protrusions. The tolerances provided by Blanchard grinding machines can be as little as one-thousandth of an inch, with similar flatness. Tolerances, however, vary between materials and work pieces. Due to the design and operation of a Blanchard grinding machine, it will grind different work pieces to a uniform size, a benefit for extensive production runs.
布兰查德磨床的砂轮轴垂直布置,旋转方向和磁性吸盘方向相反。磨削前,表面应相对平整,没有异常凸起。该加工方法可以保证公差范围在千分之一英寸(25微米),平面度亦是如此。然而公差和被加工的材料和形状有很大关系。通过(合理地)设计和使用该类设备,各种工件可获得一致的尺寸,从而使大批量生产受益。

Blanchard grinding gets its name from the Blanchard Machine Company, a specialist in rotary grinding machines. The process is an excellent choice for applications requiring high-production rates and moderate finish accuracy.
布兰查德磨削法得名于布兰查德机床公司,该公司是转台磨床的专家。该方法是中等精度高效率加工的优选。

这就是布兰查德磨削法的纹路

这是普通平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lanchard grind  =布兰查德磨削法 = 转台式磨削

Blanchard grinding is used to quickly remove stock  ...

布兰查德用的砂轮是平面磨削还是像普通磨床一样砂轮圆周表面磨削

网友(点评):
请您仔细看正文和配图,应当是砂轮的端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布兰查德用的砂轮是平面磨削还是像普通磨床一样砂轮圆周表面磨削

那是不是用的碗状砂轮磨削的

网友(点评):
我看应该是环状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是不是用的碗状砂轮磨削的

如果是环状的砂轮的内孔是没有锥度的如何装砂轮?
保证砂轮切削时不碰到砂轮主轴

网友(点评):
http://www.kosuperhard.com/Ch/PingMianMoChuangDeJieGouJiShaLunDeChiCun.html

网友(2016-02-14):
布兰查德磨削,长知识了,谢谢资料提供

网友(2018-05-22):
就是立轴圆台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