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中的这种不锈钢线材折弯是怎么做到的

楼主(2013-06-19):
材质:304线材   1mm

谢谢各位了

网友:
多凸轮系统线材折玩机做的,

线卷,送丝,有一个硬质合金的半导槽,组合凸轮系统,在不同的位置施加力折弯,自动切断,效率非常高的,你站边上,那东西的成品‘啪啦、啪啦’就掉到产品框子里了,有计划,你找一个设备一看就懂的,非常简单,只是设计那套凸轮,要功夫了,国人没几个会玩的,以前台湾,香港还有,现在不知道了,

网友: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zUzNjE0MTE2/v.swf
从两分30秒开始看

网友(点评):
好厉害的机构

网友:
展会上弹簧展馆里设备很多,效率很高

网友:
积分没了

网友:
厂子不咋地,东西还不错啊
学习学习

网友:
比较先进啊

网友:
设计精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