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VC薄膜0.05mm,如何切断?没批锋

楼主(2013-06-19):
PVC薄膜0.05mm,如何切断?没批锋。

网友:
鋸齒刀片或者電熱線切斷都可

网友:
电加热,叠加切断~!

楼主:
电加热是加热刀片还是PVC膜

网友:
超声波滚切

网友:
楼主,为大家好。能不能再说清楚是成卷的一刀砍呢,还是带状的或平张的分切啊?

这没几个回复,要切的东西各种各样都出来了。

楼主:
成卷的不是分切的

网友A:
一个长卷分成几个小卷?

我隔壁的老板,直接用大号金刚石切割片!

网友(2013-07-23):
8楼的方法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长卷分成几个小卷?

我隔壁的老板,直接用大号金刚石切割片!

见识了,谢谢

网友:
是包装完了切割吗?热切割,包装前切割,冷切割

网友:
如果是一大卷分切成小卷有分切机,选用单刃圆盘刀,进给尽量的慢,转速中等,设置+2度的入刀角度,刀盘上可以摸硅油。
如果是小卷(像胶带)分切成小段,参考肇颖公司的数控打切机(我用过挺好)

网友:
估计是单张0.05的PVC切断,热切、超声波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