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点真背 不知道系统错了还是人品问题 还是程序错了

楼主(2013-06-19):
程序如下

系统广数980TDA
标记两处修改请注意看了

T0404
M03  S400
G99
G0  X92
G0 Z2
G71 U2.5    R0.5
G 71 P1  Q2   U-0.8  F 0,25  此处修改A
N1 G0  X108.2
G1  Z0.1
G1  X106  W-1  F0.15
G1 Z-11.1
G1 X101
G1 Z-84
N2  G1 X95  此处修改B
G70  P1  Q2
G0 Z300
M30

这是原程序
  我闲B处有G1走 直接把它删了,我可保留N2着         撞刀时间     G70走完,内孔101已经成了,
  第一次撞刀   活废了   刀没事   他不返回起始点  郁闷

我检查程序  发现A处没加W0   随后加上 ,想了想B处,我又加了一刀G1  U-2
 这下应该没事,为防万一,我用图形模式看着走到路线没事
接下来对了四号刀  ,装上活开始干了, 这次我还是小心翼翼 ,第四吧刀走的时候单段,快速倍率降低    一步一步看这它走完程序的段,粗车没问题,G70开始精车,我想这下没事了,都精车了,完了它就返回X92  Z2了,可悲的事情发生了又废活了我按了暂停手动退刀    ,心想4号刀要重对了,这次我带上刀补对刀 结果发现  X跑了4毫米,Z向是对的
后来我改回原来的程序走了变   又对了,我还是不相信我改错了,又按现在的程序走了两边  居然有对了       这次又上了个活  走完 又对了现在的程序是我第二次改了后的

还有一个现象两次活废的大小和长度都一样  我的反应有这么准么?????

网友A:
多半是人品问题,,,呵呵

网友B:
第一个G1无F值,我只看出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G1无F值,我只看出这个问题。

这不算问题   它按F0.25走

网友(点评):
G71安0.25走,G70呢?

网友(点评):
一般来说G70的时候也会按照F,25走、但是如果有时候只想要走一个精车而你又因为某些情况关了一下机床,直接G00上去,

网友(点评):
番茄说的是对的,正是这些自以为没有问题的问题,才使你"背"而番茄却在某些时候避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半是人品问题,,,呵呵

人品么?你遇到过没?气死了?!!

网友(点评):
有遇过,,,,,,加工油封位置,量过来量过去135,装配时进不去,一量125.

网友C:
今天我也是,主轴冷却油箱满油停了两个星期没干活今天干活机床报警显示主轴冷却异常,油箱我是拧紧的,也没人会动,为什么就少了将近1/3?难道7号油会挥发吗?没有漏油的地方,一直想不明白这油哪里去了?

开机床时X ,Z轴 回原点,怎么回X轴都不回原点,限位开关什么的都卸了,发现仍然不回,无奈气的关闭电源吸烟去,回来时重新启动发现X轴可以回原点,表示不解,难道这是我操作的方法不对吗?还有油箱电主轴箱油液都正常,为什么开机床时却显示 ”电主轴冷却异常或冷却液口堵塞什么的“ 偶尔按下清除报警可以消除,基本上都是不好用的不知为什么,难道需要启动机床按完液压启动后过段时间才可以清楚报警吗?

网友:
感觉机床不对,又找不出那不对是,就把床子一关,抽根烟在说,

楼主:
唉这就是所谓机床原因废  但又找不出毛病   自认倒霉吧     跟人家说了也白说  废品我担了    谁让我点背     只能程序改快点多挣点钱

网友D:
  今天晚上我也碰到了,一根轴,由于是中凹的,而且台阶根有R,用循环程序实在不知道怎么编,就用g01编的。台阶是z-600。右边的外圆分两刀,程序是x70.;z-597.;U1.;G0 z1.,x68.;z-597.;go2 x74. z-600. R3.;但是第三根活走到U1.的时候,刀子突然往工件上扎,并且g0往z0方向快进。我一看不对,马上拍了急停。那个郁闷啊,仰天长啸啊!!
   盯着程序看了半天,没错。况且之前做了两根也没问题。还好的是,我量了下槽子,比68减了10丝左右,最后一刀就67.85走出来了。不过不知道原因,一直提心吊胆。
  楼主帮我看看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点评):
加工5件,这几个字写的不错。

网友:
广州数控980TDB是一个比较垃圾的系统~她的垃圾主要在于系统不稳定性,有时候会出现一些莫名的问题,这些问题需要一个已经把她“操”的很熟练的男人才可以驾驭她、

网友(点评):
比如风版,哈哈!

网友:
机床有些黙认功能模式是说明书上看不到的,只有真正理解每个指令的具体用法含义,才有办法理解,如你所说的现象,我有办法人为造成,这就是G71的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今天晚上我也碰到了,一根轴,由于是中凹的,而且台阶根有R,用循环程序实在不知道怎么编,就用g01编的。 ...

兄弟 系统不稳定就自认吧    谁让咱找不到原因    这种偶尔的问题相当于普车的废品      废品就是这样产生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今天我也是,主轴冷却油箱满油停了两个星期没干活今天干活机床报警显示主轴冷却异常,油箱我是拧紧的,也没 ...

兄弟用的是电动主轴吗?如果是电动主轴可能是油压没有及时到位,或是在加工过程中油的温度过高,这种报警一般是信息提示,不会影响机床运转。还有回零不动作问题,原因是第一回零键的信息没有传入到cnc控制中心,所以回零命令无法发出,第二个是机床回零信息或记忆功能瞬间丢失。有两个解决办法:第一个回零不动作,打到手动键或手轮键后从新打回回零键进行回零,第二个是断电从启后回零。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兄弟用的是电动主轴吗?如果是电动主轴可能是油压没有及时到位,或是在加工过程中油的温度过高,这种报警 ...

感谢你的耐心帮助哈,总之单位这床子总是莫名其妙的出些小问题,不过对待这些问题我只有重新启动全部搞定,麻烦的很啊

网友F:
系统的问题,记得刚买来一台GSK980Tda时,出也现在这样的问题,循环结束时,不能回循环起点,撞车,,查看说明书格式没错,给厂家打电话,对方说说明书上的不一定对;郁闷,,问系统厂家,对方说这是循环本体的问题,其模块无法改变,很是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F:
系统的问题,记得刚买来一台GSK980Tda时,出也现在这样的问题,循环结束时,不能回循环起点,撞车,,查 ...

原来这样,这系统应该提前说明啊    这情况感觉像是只走G70   最后导致的撞刀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车床参数会自己动,,,我用的是广数928te的,早上坐了半天好好的,下午做的时候Z方向驱动器报警,怎么弄多不行,然后看了一下参数。原来是参数变了。。。真的想不通,,,

网友G:
有时会出现这种操她妹的问题。我说说我的报警的程序吧!G0X35Z0.G75R0.2G75X30Z-30P1500Q2500F0.06结果机床报警了。然后我把Z-30删掉,想手动写切槽循环那段。然后机床可以运行了。一会我又把Z-30写上去了。然后机床又能运行了。因为那个工作大槽比较多,然后我去写另一个槽循环,结果又不行。我就删掉再运行一次,它报警以上再写上再运行就好了。我R哦!还不如KND1000T的系统哦。KND我用循环指令还从来没有这种事。只有GSK出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时会出现这种操她妹的问题。我说说我的报警的程序吧!G0X35Z0.G75R0.2G75X30Z-30P1500Q2500F0.06结果机床 ...

那你太惨了   我也编槽子程序   没出过问题

同一吧把刀加工外圆用G71,不用G70 会自动精车呢??????发现过没?

补充内容 (2013-7-6 19:50):
今天试验了 可以精车    程序如下
g71    u2   r1
g71   p100   q200   u2 w0.03 f0.25
m03  s600(加上这个你会发现它就可以精车了)
n100
n101
n102
n200

网友(点评):
水平有问题。不是系统问题。广数还不可能垃圾到这样。

网友G:
是自动精车,还是仿形半精车?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自动精车,还是仿形半精车?

自动精车。仿形精车是什么意思求教

网友:
程式改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