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0v直流焊机使用的铜芯焊线有什么要求

楼主(2013-06-19):
380v直流焊机使用的铜芯焊线如何选型,一般什么型号的焊线比较适用?

网友:
这个问题不是问问就可以解决的,电流密度,散热方式,暂载率,设计成本很多问题要考虑,自己对这些东西感兴趣的话还是查查资料比较好。

网友:
焊机多大,,,,,,,,

网友:
主要看负载率和暂载率及焊机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