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单铸试块和附铸试块,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2013-06-19):
什么是单铸试块和附铸试块,有什么区别吗?分别的力学性能是什么?

网友:
单铸试块是单独浇筑的一个试验用的测试件,可以用来分析铁水的成分,检查夹杂物,它和实际工件的冷却条件不同,金相组织有差异,用它做力学测试价值不大。

附铸试块是模具上做出试块空穴,试块随着要浇铸的零件一起浇铸出来,它的成分和要浇铸工件相同,冷却条件基本一致,可以用它测试力学测试,有些破坏性测试可以直接用试块来做,比如打硬度、拉断等,避免直接测试工件,造成工件损伤。

它和热处理时随炉放进去的试块原理差不多

网友(2014-11-29):
同一包铁水浇注单注试块和带有附注试块的铸件冷却后,两种试块作理化试验,1,两种试块的化学成分基夲一样。2,力学性能不同,单注试块的抗拉,抗弯强度都大于附注试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