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泰螺纹胶使用效果如何?有经验的社友说说

楼主(2013-06-19):
有个设备使用中有震动,为了防止设备的螺丝松动,一般设计为加个弹簧垫圈,据说使用螺纹胶的效果比弹簧垫圈好。

请用过的社友说说使用心得吧。还有,谁知道如何辨别真假乐泰螺纹胶,网上的假货很多啊,让我无从下手了。

网友:
乐泰非常好用,但是乐泰只是对轴封等配合紧固零件。但是螺丝好像用《Molykote 1000》,其不仅可以防松而且还可以更容易拆卸。

网友:
普通弹簧垫圈抗振动寿命,只比普通六角螺母好一点,大约有4000次左右,螺纹胶的抗振动寿命在10万次以上

网友:
真货,很简单,直接联系乐泰上海总部,索要你当地的授权代理

网友:
乐泰螺纹胶还行,看你多大规格的螺栓?经常拆卸不?乐泰胶有中强-蓝色、高强-红色,小规格螺栓选中强度足够,大于M12或者强震动,高强度螺栓选高强度的,别选错了,否则拆卸很难的。。。
楼上说的不是一回事,要是搞轴承选乐泰圆柱体固持胶,中强度的足够,高强的搞上基本是要破坏性拆卸了。

网友(点评):
拆卸的时候先给有螺纹胶的螺纹加热,螺纹胶会被破坏,再拆,很容拆,

网友:
用在什么地方,可以考虑防松垫圈,现在国外的设备一般都用!

楼主:
现在是买的243号的乐泰胶水,在市场的一般经销商处购得,经销商为了证明真假货,特地拿了假货过来,与所谓真货进行外观对比,我心里没有底,还是先要了2瓶试试效果再说了。

网友:
乐泰的螺纹胶是不错的,长途陆运、海运都没问题
关键是你要选对型号,这个可以咨询经销商的。

网友:
加热后拆卸是好方法

网友:
我们的设备钣金外壳就用了几个M5的螺丝紧固,由于电机震动,螺丝就有松动现象,不知用乐泰哪种型号?

网友(点评):
我用中强度的胶水,型号242,估计你也能使用。

网友(点评):
谢谢了,我得试试看。

网友:
乐泰   听你们讲 应该是在该领域比较出名的一个牌子了   我们用的 都是M10一下的紧固件   也不管什么牌子   都是五金店买的    我的用法是  平弹垫 外加放松胶    效果不错     不能加弹垫的   光用放松胶  效果也不错    我们的设备震动不算太大哦

网友:
好复杂啊!!!!!!!

网友:
学习了,以前只知道书本上说放松可以用胶接,不过我家里凳子上的螺钉直接用502粘的,不打算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