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温度探测,轴承温度传感器并联会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3-06-19):
       我单位有一设备,总共有4个相同温度探头。由于时间长久的问题(10years),其中一个传感器,其连到上位机控制面板的线可能磨损、破皮,导致在上位机显示的温度有时候超出预设值而导致报警并自动停机。由于连接线的备用线只有一根,也会出现如此问题,只能外接一根长线临时直接从探头接至上位机。
       本人就想请问一个问题,倘若,这温度探头并联(电阻减半)然后统一接至上位机(温度会上升一定数值),然后再将设定值网上调,会不会同样起到效果呢,而且可以肯定的是两个探头测出的轴承温度数值不会超过5℃。
       请大侠给予指教。谢谢!祝工作顺利!

网友A:
还是单独用吧,并联情况下,任何一个热电偶短路,整个测温线路都短路

网友:
你用的是热敏电阻?

网友:
两个热电阻并联后,电流并不平衡,温度测量不准,温度越高,偏差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单独用吧,并联情况下,任何一个热电偶短路,整个测温线路都短路

其实这个想法也是联想到我单位另一设备的振动测试探头;设备测试两端,但是输出端也只是一端,试问是采用类似原理么?

网友:
最好不要并联,你接个线会死?如果没有人修改过,那是不大可能的。测两端输出一端,上位机如果显示一端,那也不一定并在一起的。手机打字很累,就说到这。你讲的问题不单单是轴承的问题了。

网友:
没有你这种用法的!测温探头不是热电偶就是热电阻,并联的结果就是不知道测的是什么数据了!

网友:
绝对不行,不管是hi什么传感器,都不可以,除非一个完全开路,测出来的数据都是好的那个数据,否则两路数据都不对。

网友:
高手云集,膜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