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人指点,关于焊接符号的问题

楼主(2013-06-19):
帮我看看附件中的焊接符号是什么意思?我查了资料,就是不确定20°  和 8  是什么意思。

网友:
不懂帮你顶出大师

网友A:
破口角20度,对拼间隙8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破口角20度,对拼间隙8mm.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406194176/QQ/WinTemp/RichOle/T~25G]EE((2SLZ9VLIQIX(W.jpg 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点评):
看不到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破口角20度,对拼间隙8mm.

符号下面那两条平行线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点评):
读图方式不对,下面的三角和平行线说的是一个地方。即背面板的焊接方式,即I型口+外填角焊

网友(点评):
角焊高度6。前面的圆表示周焊。